问下大伙STM32F4那些外设gpio怎么配置?

楼主(2022-03-03):
新手,如果用stm32f4的标准库函数的话,标准库带的例子有的也没配置gpio端口啊,我看stm32f4中文参考手册它说,adc和dac端口要配置成模拟模式,其他外设端口配置成复用模式,上下拉要看情况配置,这看情况???stm3f1中文手册里就有每种外设端口配置成什么模式具体说明,f4咋就没有,我用的时候直接看那些正点原子那些现成历程copy配置吗?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Copy啦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Copy啦

没点什么正规途径吗,我看f1参考手册都明确说明各种外设端口模式配置,f4这就模棱两可了

网友B:
F4的应用例程很多,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C:
IO配置什么模式,得根据外围电路来确定,一般输出用上拉推挽,外围接了上拉的话用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