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硬件和软件能区别狗叫、猫叫和其他声音呢?

楼主(2022-03-03):
最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训狗器,比较好奇这种东西怎么却别人声、杂声和狗叫声呢?如果是声音就触发训狗器,那狗狗不就是有声音就被电?
有没有大佬能告知下原理

楼主:
如果软件可以却别,那是用什么方式却别呢?算法?还是通过音频处理?

网友A:
你这属于人工智能算法,语音识别的一种。

网友B:
看到了训狗器好奇就开拆才是硬道理
用上AI的是牛13的,据说一般因为价格只用遥控 ......

网友C:
仅仅是区分是否是狗叫得话, 主要是判断震动频率的范围, 狗的叫声 震动频率非常有限, 基本只要划定范围,就能区分出是否是狗叫了.

网友D:
这玩意不就是主意识别嘛,算法相对复杂,单片机一般玩不来
原理就跟语音输入法一样,你说一句"回家",软件就开始去识别"回"和"家",有可能会识别到"唯家","回家","回佳".......最终会识别到正确的"回家"
训狗器估计也是差不多,狗是"汪",猫是"喵",再加上原有的数据库之类的
没搞过那么复杂的东西,只能猜......

网友E:
我最近在搞神经网络布置在STM32上,识别狗叫声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就是主意识别嘛,算法相对复杂,单片机一般玩不来
原理就跟语音输入法一样,你说一句"回家",软件就开 ...

你说的对:
我家的“小度在家1S”,关键字是“小度小度”,识别度就不高:小露小露、巧渡巧渡、==,喊急点,都能触发。。

网友G:
考的不是单片机,而是数学、物理。
1、将振动信号转成电信号。
2、将信号的时域、频域进行处理,用到高等数学,而方法奇特,是最精华的部分。
3、标准:建立标样(猫、狗叫)的特真(比如:各种频率的比率,幅度比……),各特点的权值。这也是最烧脑的。
4、识别:将采样样本特征,与标样特征进行模糊数学计算,对比并计算各项特点的相似度权值。当权值达到某个限度时,判为识别成功。

网友H:
声频宽度不一样吧,还有就是音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对:
我家的“小度在家1S”,关键字是“小度小度”,识别度就不高:小露小露、巧渡巧渡、==,喊急 ...

呵呵,想起了网上的段子"比亚迪,请打开安全气囊"

网友I:
其实它根本就不识别啥叫的,就是利用只是识别附近声音的麦克,不会有猫跑到狗嘴附近叫的。

网友J:
有现成的芯片买,1元左右的价格

网友K:
手机也不是有这个功能么,手机微信的输入法就有一个给懒人用的,懒的打字,语音转换成文字的功能。
但是普通话说的不标准,要么说的太快,也很多错别字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有现成的芯片买,1元左右的价格

搞错了,这个是模拟动物发声,声音识别也有现成的模块,价格在20元左右,类似什么精灵之类的。

网友L:
使用过tensorflow 卷积神经网络多优化优化,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声音的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N(2024-01-29):
楼主买一个试试是不是真的可以识别狗叫?这种东西里面一般都是5毛钱的辉芒微单片机,不太可能事项识别狗声防误触发的。电子产品都喜欢夸大宣传,楼主相信那些大品牌射频美容仪可以返老还童吗?

网友O:
傅立叶变换可以分析声音

网友P:
训狗器不需要识别,靠振动强度就行了。

网友N(2024-10-25):
引用 网友D:
呵呵,想起了网上的段子"比亚迪,请打开安全气囊"

什么梗?求科普

网友Q:
we信不是有这个功能了, 说的语音变换为文字,虽然不是100准确, 但已经达到能看懂的程度了.
做到区分狗叫, 喵喵叫应该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