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墨水屏后面这四个触点是用来什么的?

楼主(2022-03-03):
本人手头的墨水屏电子价签,芯片使用MSP430G2755+25V218+A7106, 05 电路板MSP430G2755 25V218

PCB板后面有四个触点,左边那四个应该是用来给
MSP430烧写程序的,那么右边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3 拆开电池后盖,PCB印有HS_EL5102字样.jpg

网友A:
这倒没什么好研究的,要么是测试点,要么是烧录点
这么复杂的电路,你要是没有原理图,分析了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B:
基本上可以考虑,是为了与外界进行电接触(连接)。
外界是:电池(供电)、外壳(接地或屏蔽)、其它我一时想不到。

网友C:
从丝印来看……
GND => 地
DA   => 数据
CK   =>  时钟
CS   =>  使能

应该是类 SPI 的 microwire 传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