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按键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2-03-03):
如题,想做一个单片机按键程序,按键第30次重置为零。想法是超过9时数码管能显示两位,但实际表现中只能显示低位,不能显示高位,想了很久还是没想通。以下是我自己的程序(我是取余+动态刷新),希望大佬们帮我解惑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16 = P2^7;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it keyset = 1;

void main ()
{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6];
        unsigned char cnt = 0;

        bit backup = 1;

        EA = 1;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F8;
        TL0 = 0xCD;
        ET0 = 1;
        TR0 = 1;

        P2 = 0xFE;

        while (1)
        {
                if (keyset != backup)
                {
                        if (backup == 0)
                        {
                                cnt++;
                                if (cnt >= 30)
                                {
                                        cnt = 0;
                                }
                                buf[0]=cnt%10;
                                buf[1]=cnt/10%10;
                                buf[2]=cnt/100%10;
                                buf[3]=cnt/1000%10;
                                buf[4]=cnt/10000%10;
                                buf[5]=cnt/100000%10;

                                for(i=5;i>=1;i--)
                                {
                                        if(buf[ i]==0)
                                                ledbuff[ i]=0xFF;
                                        else
                                                break;
                                }
                                        for(;i>=0;i--)
                                        {
                                                ledbuff[ i]=ledchar[buf[ i]];
                                        }

                        }
                        backup = keyset;
                }
        }
}

void interrupttime0 ()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j=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 0xFF;
        TH0 = 0xF8;
        TL0 = 0xCD;

        keybuf = (keybuf << 1) |KEY16;
        if (keybuf == 0x00)
        {
                keyset = 0;
        }
        else if(keybuf == 0xFF)
        {
                keyset = 1;
        }
        else
        {}
                P0=0xFF;
        switch(j)
        {
                case 0:ADDR2=0;ADDR1=0;ADDR0=0;j++;P0=ledbuff[0];break;
                case 1:ADDR2=0;ADDR1=0;ADDR0=1;j++;P0=ledbuff[1];break;
                case 2:ADDR2=0;ADDR1=1;ADDR0=0;j++;P0=ledbuff[2];break;
                case 3:ADDR2=0;ADDR1=1;ADDR0=1;j++;P0=ledbuff[3];break;
                case 4:ADDR2=1;ADDR1=0;ADDR0=0;j++;P0=ledbuff[4];break;
                case 5:ADDR2=1;ADDR1=0;ADDR0=1;j=0;P0=ledbuff[5];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中断內的j应设为静态变数
否则每次进入中断
j都会初始化为0
void interrupttime0 ()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j=0;

网友B:
一句注释都没有的程序绝对牛13只能膜拜

网友C:
buf算错了,存放的都是余数,中断里j变量没有更新永远是0,只显示一个数字了

网友D:
                                      for(;i>=0;i--)
                                        {
                                                ledbuff[ i]=ledchar[buf[ i]];
                                        }
这里错了。修改如下:
i++;
                                      for(;i>=0;i--)
                                        {
                                                ledbuff[ i]=ledchar[buf[ i]];
                                        }

网友E:
方案思路不佳。
建议:
1、设立两个寄存器,S、G。
2、让两个LED分别从S、G中取值显示。
这样就不存在高位、低位亮不亮的问题了。假设1暗0亮,只要让S=11111111,就能使S不亮。如此LED亮与不亮只取决于S、G中是0是1。
也即显示的问题就变成了向寄存器送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內的j应设为静态变数
否则每次进入中断
j都会初始化为0

还真是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