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不小心进入休眠模式如何处理

楼主(2022-03-03):
STM32单片机不小心进入休眠模式后,无法编程调试器进行程序下载,此时如何处理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用一个小镊子夹住复位引脚处的电容,然后启动下载,同时松开镊子,这样就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A:
是如果不小心?又如何证明它进入了休眠模式呢?找出证据。而后再解题。

网友B:
如果是进入停机模式,任一中断或事件都能唤醒,如果是进入待机模式,只有特定的唤醒脚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