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AN1299对应的工程,dsPIC33CK芯片,编译不成功,怎么办?

楼主(2022-03-03):
在Microchip官网下载了AN1299对应工程,芯片是dsPIC33CK芯片的,编译不通过。详细情况请看截图。
1.截图的左侧工程的文件是灰色。但是双击能够打得开。
2.编译报错,都是生成.o格式的文件报错。
nbproject/Makefile-MCLV2.mk:166: recipe for target 'build/MCLV2/production/_ext/1360926148/adc.o' failed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2023-10-18):
I am using DSPIC33CK32MC102 , I have code and its hex file ready. I made the connections for the controller those are as follows:

    Pullup resistor of 5.5 kΩ for MCLR pin and 100 Ω between pullup and MCLR pin
    0.1 uF ceramic capacitor between VDD and VSS as told in datasheet

I am using PICKIT 4 for programming where the pin are connected as follows:

    MCLR = pin 27
    VDD = pin 20
    VSS = pin 19
    PGD = pin17
    PGC = pin 18

The connections are perfect and no wire is bas solder

When I plug USB to laptop and click "connect" it says following error and connects anyhow: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UDID1 = 000000 UDID2 = 000000 UDID3 = 000000 UDID4 = 000000 UDID5 = 000000

After this, when I click "program" it gives following error: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You are trying to change protected boot memory. In order to do this you must select the "Boot, Secure and General Segments" option on the debug tool Secure Segment properties page.

Then in settings > secure segment > segments to be programmed > Boot, General and Config segment is selected.

After this, when I click "program" it gives following error:

    [ Pgm ] at 0x0, expected 0x00040200, got 0x00000000. You have set the program speed to Normal. The circuit on your board may require you to slow the speed down. Please change the setting in the tool properties to low and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Then in settings > PICKIT4 tool options > programming speed > low selected.

After this, when I click "program" it gives following error:

    [ Pgm ] at 0x0, expected 0x00040200, got 0x00000000.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Also this approach: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UDID1 = 000000 UDID2 = 000000 UDID3 = 000000 UDID4 = 000000 UDID5 = 000000

After this I click "erase" followed by "read" it says:

    Read complete Warning: Debug bit is set on target image. This may not run correctly in production.

Now if I hit "program" it says following warning:

    Memory Image changed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programming device

Selecting yes it programs successfully, but I don't know what has he program its more like a blank file is been programmed.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5e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2023-08-02 15:58:58 +0530 - Programming complete *** Hold In Reset mode is enabled ***
help me,
is it
hardware error
How i can rid of it.

网友A:
我有与上面链接相同的问题,
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