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功耗设备的ADC电路

楼主(2022-03-04):
我在制作一个低功耗设备的时候想到一种既可以分压又可以关闭的ADC电路。
首先在proteus进行仿真。实际原理图搭建在pcb测试发现。无论GPIO32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ADC都可以检测到相同的电压。
4096/2~=2048.
望论坛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读能Q2的手册,重点是判断的条件。你做在了吗?

网友B:
你的图没问题。你万用表量一下实际情况。

网友C:
因为已经有两个端口可以使用,那么,一般的低功耗都是这样子的,不进行ADC的时候,ADC_GND输出高电平,两个分压电阻就没有电流经过
要进行ADC的时候,ADC_GND低电平,处理完之后,ADC_GND再高电平就行了
单片机只要有OD或者OC输出,都可以用这种电路,虽然说会有一点点误差,但在10ADC情况,误差可以不计的

网友D:
你贴的图电路没问题,多个电池串联(电池电压高于MCU供电电压)检测电池电压的低功耗方案,我很多也是用这个电路(Q3可以换成三极管省点成本),剩下那些要压缩成本的方案只能是把分压电阻搞得兆欧级的,然后不要MOS管让电路常通分压。至于你实际搭建的电路不行,大可能是焊错了。
PS:如果是电池电压和MCU供电电压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就直接用IO来开关分压网络,或者MCU有1/4VDD_ADC通道的,配合内部固定参考,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