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Q-7传感器怎么采AD都是0呢?

楼主(2022-03-04):
好怪,一般不是正常环境下也有值嘛。
换MQ-2又有,难道是传感器坏了,刚优信上买的模块

网友A:
先证证明通讯是成功的。

楼主:
拿去家里的煤气炉旁就有值了

网友B:
既然你肯定问题在程序上,那么不看这个程序重写一次就OK。

楼主:
已经解决了,程序没啥问题,只是模块启动的很慢。谢谢大家

网友C:
这个好像是要预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