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组长度判断

楼主(2022-03-04):
   比如:
   a[50],写进去了十个,剩下的长度怎么判断

网友A:
判断来做什么?

网友B:
数组是靠下标来区别的,这个下标是编程者控制的,还需要判断吗?

网友C:
必须要记录你已经用了多少

网友D:
定义a时,定义成a[51],a[0]保存长度,内容从a[1]开始保存。还需要继续讲不?

网友E:
一旦数组被定义编译下来,长度就已确定了。不存在用了多少?还剩余多少?假如数组总长度是100个字节,无论你向不向数组存放数据,它都是100个,不会因为只存了10个字节,它就是10个字节。

网友F:
你放进去多少自己找个变量记好,楼上用第一个来记就是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记录你已经用了多少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记录你已经用了多少

我把大的数据写进数组,存进flash然后读出来比较,比如刷卡的数,和flash里面的比较,若是对的就授权

网友G:
写进去 几个,自己要知道。sizeof(a)就获取到了a数组的长度为50,写进去多少,可以用strlen判断,但是如果是16进制数,那只能通过循环用if判断

网友H:
那你写入的时候记录不就行了
每次写入一个地址,某个变量就+1,输入完了,这个变量是多少就是写入了多少个地址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