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问题,当前串口号不可以或被占用

楼主(2022-03-04):
大佬们,我这个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烧录的时候只检测到蓝牙串口,烧录不上去。单片机在别人电脑上就能烧录,换了个别人的单片机也能烧录,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A:
串口号被占用,换个usb口或者重启电脑

网友B(2023-10-24):
问题找到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换一个串口或者将此串口在高级操作里面更换掉

网友D:
好家伙,现在这么先进了,连烧录都可以用蓝牙,无线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