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IO口6按键输入 源程序与仿真

楼主(2022-03-04):
网上见到别人写的2IO 6Key程序,但一直运行不成功,认真琢磨了一阵,终于成功。现分享出来,以供同好参考。
注意:Proteus仿真不行,但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

//CPU:STC89C52单片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key_state_0  0  //判断是否按下
#define key_state_1  1  //判断是否为抖动和取键值
uchar key=0;
bit KEY_1_ON=0;          //按键分为2组,1,2,3为第一组,4,5,6为第二组
                                   //KEY_1_ON 为第一组按下标志
sbit IO_1=P1^0;
sbit IO_2=P1^1;
void Timer0_Init();
void keyboard();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switch(key)
    {
    case 1:P2=0XFE;
           break;
    case 2:P2=0XFD;
           break;
    case 3:P2=0XFB;
           break;
    case 4:P2=0XF7;
           break;
    case 5:P2=0XEF;
           break;
    case 6:P2=0XDF;
           break;
   }
  }
}

呵呵,重要的东东不能忘,这是按键部分的接线图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楼主:
这个运行图片清晰些,特别稳定!

楼主:
“网上见到别人写的2IO 6Key程序,但一直运行不成功,认真琢磨了一阵,终于成功。”
这句话是笔误,我想说的是“”网上见到别人写的2IO 6Key程序,但一直运行不成功,自己琢磨了一阵,认真重写了代码,终于成功。“真正是自己创作的,非抄袭。
重申一遍:Proteus仿真不行,开发板上运行正常。

楼主:
经努力,现完全仿真成功。
贴上运行图:

楼主:
//这是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key_state_0  0  //判断是否按下
#define key_state_1  1  //判断是否为抖动和取键值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uchar key=0;
bit KEY_1_ON=0;   //按键分成两组,1、2、3为第一组,4、5、6为第二组
                    //KEY_1_ON 为第一组按下标志
sbit IO_1=P1^0;
sbit IO_2=P1^1;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keyboard();
void main()
{
  P1M1=0x03;    //P0^0及P0^1配置成开漏模式
  P1M0=0x03;    //这样在要读外部状态时,对该位写"1"即可

  Timer0_Init();
  while(1)
   {
   switch(key)
    {
    case 1:P2=0XFE;
           break;
    case 2:P2=0XFD;
           break;
    case 3:P2=0XFB;
           break;
    case 4:P2=0XF7;
           break;
    case 5:P2=0XEF;
           break;
    case 6:P2=0XDF;
           break;
   }
  }
}

楼主: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10毫秒@12.000MHz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16位自动重装模式
   keyboard();
}

keyboard() 函数在附件中,无变化。

网友A:
少引脚的芯片非常需要

楼主:
这是更新后的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文件。

网友B:
楼主确实是大拿。不过用带有ADC口的,可以一个口实现好多个按键功能

网友A:
可惜仿真是8.0以上版本的,下载下来想仿真试试,

楼主:
Proteus低版本无STC芯片仿真模块,需要Proteus 8.9 sp2的,
我这是绿色免安装版。

网友C:
我最多能实现3个按键,6个厉害了,程序保留后期研究。

网友D:
回头找找一个IO,通用ADC整的4个按键的代码,几年前的看还能不能找着。

网友E(2022-12-28):
厉害!2线6按键

网友F(2023-01-27):
历害,但是研究了程序,有点点头绪,但是摸不准原理~!汉~

网友G:
2线6键的实现省下很多io口啊,谢谢分享!

网友H:
3个io识别22个按键,,,缺点,费脑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