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单电源供电,如何实现正负脉冲输出

楼主(2022-03-04):
用电池单电源供电,如何实现正负脉冲输出

要输出正负双向的脉冲波形,是不是必须得用正负电源系统做?但是很奇怪我看到样品并没有用正负电源,只有一个电池供电,实现了如下的波形,是怎么做到的?有哪些好的方式?

1.全桥驱动?如图是否可以实现

2.等幅波+调制?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电动牙刷的原理

网友B:
所谓正负是有参考点的。没有参考点就无正负之说。
楼主的概念,永久地认为“地”是参考点了。
在电路原理图中:习惯上,或默认GND为参考点,就无负电压之说,因为图中到处电压比GND高。
在坐标图上,Y轴明确地指出是流过电机的电流,电流是有方向的,Y轴与原理图中的GND无关。比如:定义电流从左向左为正,则当电流从右向左时就为负了,这里的参考点是电机电流=0,不是GND。
说明白了吗?

网友C:
使用虚地的概念.例如某些单电源的功放IC,把虚地设置位供电的一半电压.

网友D:
在你前面发的帖子给你的参考图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可能是你没看明白。

网友E:
中间是单线圈。全桥负责直流变交流,C301和C303隔直的,MOS的快速的开关断控制线圈上的交流量频率,造成线圈的快速充放能。具体查IR2104的资料,PWM的正负半周和HO,LO的关系。SD不知道是什么,也跟IR2104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电动牙刷的原理

和电动牙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虚地的概念.例如某些单电源的功放IC,把虚地设置位供电的一半电压.

是一个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  一半的话 电源的幅度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正负是有参考点的。没有参考点就无正负之说。
楼主的概念,永久地认为“地”是参考点了。
在电路原理 ...

你好班长  你说的很清楚了  电流是和GND无关  只和方向有关  那么从这个电流的波形能推断出电压的波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是单线圈。全桥负责直流变交流,C301和C303隔直的,MOS的快速的开关断控制线圈上的交流量频率,造成线 ...

用IR2104能不能实现图中我要的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