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实物焊接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3-04):
如今程序以及仿真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物上却出现了重大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的选取元器件的型号
问:0.36英寸的2位共阴极数码管共两个用74HC35接P0口,应该用多大的排阻?
5v电压连接3V有源蜂鸣器利用2N3906三极管实现单片机控制,该如何利用电阻连接?

网友A:
上个原理图啊.

网友B:
硬件还没确定,程序就完成了

网友C:
没电路图你怎么写程序和仿真的?

网友D:
硬件怎么搭建的啊?硬件没完成怎么编的程序呢?

网友E:
上个原理图,要看你的系统电压是多少V,数码管的接法是什么样的才能确定多大排阻。

网友F:
0.36英寸的2位共阴极数码管共两个用74HC35接P0口,应该用多大的排阻?
直接10k上拉电阻就行,提高驱动能力。
5v电压连接3V有源蜂鸣器利用2N3906三极管实现单片机控制,该如何利用电阻连接?
要先降压到3V给蜂鸣器供电,在按照下图连接即可。

网友G:
你仿真都不用画原理图 ? 或者画了图都不用标参数就是OK ?

网友F:
0.36英寸的2位共阴极数码管共两个用74HC35接P0口,应该用多大的排阻?
10k的上拉排阻就行,增加一些驱动能力。
5v电压连接3V有源蜂鸣器利用2N3906三极管实现单片机控制,该如何利用电阻连接?
先降压,在如下接

网友H:
蜂鸣器的接法是错的。

网友I:
蜂鸣器还是选择5V 0905系列的有源蜂鸣器吧,不要用3V的,这样连接比较简单一些。排阻的选择要看你具体的电流大小

网友I:
R5,R6是多余的!3.3V供电完全没有必要加R6,另外,蜂鸣器组件中的4148也可以不用。Q2是PNP型三极管,符号画错了!

楼主:
我直接买了一个5v的有源蜂鸣器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