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实现LCD1602上的四则运算,但是我在开发板上,是能够正常使用LCD的,现在...

楼主(2022-03-04):
自己焊的电路,LCD就只能这样,应该是初始化没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焊的电路,LCD就只能这样,应该是初始化没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先调整对比度看看

网友B:
接线错,无他。

网友C:
看看对比度接法,有没有接错

网友D: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