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乘法除法执行效率问题

楼主(2022-03-04):
是大数的除法  还是小数乘法耗时
60/(X*0.005)或者60000/(X*5)

网友A:
自己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在数据类型范围内,整数会快过浮点。

网友C:
X*0.005为什么不写成X/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X*0.005为什么不写成X/200?

好办法。能用移位代替吗

网友D:
60000/5/X
常数要放一起,这样(60000/5)是由编译器计算,而不是由单片机计算,效率比60000/(X*5)高。

网友E:
聪明一点的编译器,会先将常数项计算一个常数据,再继续编译的,即你怎么写,结果都一样。
除非编译器是较蠢的那一种,按写的次序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00/5/X
常数要放一起,这样(60000/5)是由编译器计算,而不是由单片机计算,效率比60000/(X*5)高。

最后结果12000/X

网友F:
这个问题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可以有效的理解单片机运算及编译器对代码的编译过程。但如果是因为乘法或者其他运算导致你的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则应当考虑更换硬件平台,这是单片机开发的法则。

网友G:
第一个涉及到浮点运算,肯定慢。第二个好一点的编译器都会优化成120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