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向脉冲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2-03-04):
1.漏极开路输出、推挽输出、全桥输出有哪些区别?
2.漏极输出和漏极开路OD输出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推挽输出和半桥输出是不是一样?
3.对于负载没有正负,对于要真正实现正负电压的输出,前提是供电电源必须是正负电源系统?
4.H桥驱动电机正反转,只是电流的方向不一样,并不是在电机的两端有正负电压?
5.如果要输出正负脉冲(如图),一定要用正负电源吗?我看样品并没有用到正负电源,同样可以输出正负脉冲,如图中波形。
6.有哪些简单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波形的输出?( 输出电流波形为不对称、矩形双波段性波形,调制电流波形为梯形波)应该不用上DDS/信号发生器电路吧?这样一来成本就上来了,而且不一定符合要求,因为毕竟是单一的阶梯波/疏密波

网友A:
你需要把正负的概念搞清楚一下。先建主参考点。才方便理解。

楼主:
有没有高手  逐一回复一下

网友B:
H桥你都知道了电流方向变了,那么电压的正负自然是变的,所以对于电机来说H桥驱动就是有正负,不需要系统电源是正负。

网友:
H桥你都知道了电流方向变了,那么电压的正负自然是变的,所以对于电机来说H桥驱动就是有正负,不需要系统电 ...

正负电源的正负和全桥这种正负没搞懂,都是正负,但是全桥不能输出真正意义的负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