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STC8单片机如何用库函数编程啊

楼主(2022-03-04):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函数库又名工作室么

网友B:
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C:
直接设置寄存器比较简单,库函数太复杂,很少人用。

网友D:
读通它吧

网友E:
这里有库函数海尔例程

网友E:
这里有例子和库函数

STC8A8K64D4-SOFTWARE-LIB(官方库函数).zip

网友F:
目前在用的,推荐下,还在持续更新中……
https://gitee.com/jackchio/ecbm_library

网友F:
ECBM库:

    基于C语言,并按照统一的风格编写,方便记忆。当你理解之后,甚至可以不用看说明就能立即使用新加入的库。
    利用KEIL的特性,使得在KEIL环境下可以使用图形化编辑工具,这极大地方便了我们配置外设!
    大幅度的优化代码运行速度,大数据量读写的驱动如OLED驱动速度快了5倍。
    低速外设驱动代码采用类似于面向对象结构,并支持多器件复用、任意IO都可以驱动。
    一键新建工程,繁琐的事情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全中文注释,更符合国人习惯。
    自带例程,有一点基础就能学会。没基础也可以去知乎专栏学习学习。
    可剪裁的代码增加,能装进更小的单片机型号。
    支持STC8全系列单片机!只要有手册上能查得到都能支持。
    增加虚拟指令层,未来可以支持STC16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