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下载模块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2-03-05):
在网上买的新的CH340下载模块,将5V,GND,与STC89C52单片机连接,RXD与TXD,TXD与RXD连接好,没有外接电路,只是模块和单片机连接,但是用烧录软件烧录程序时一直不成功,试着更换波特率也是没有效果,有没有大神能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STC89C52没有内部IRC时钟和内部上电自复位功能,需要搭建成最小系统才能正常下载。STC10以后的产品才能裸片下载。

网友B:
不成功会有提示信息。你没有写出来。你可以先断开GND,点下载后再边上试试。因为单片机上电会先检测有没有下载程序的指令。

网友C:
CH340需要有驱动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没有达到工作条件

网友E:
你先安装一下驱动,这个CH340驱动网上找找就行

网友F:
单片机需要断电再上电可进入下载模式。

网友G:
驱动是否安装好,或者TXD与RXD是否弄反了

网友H:
CH340的端口是带电的。51单片机烧写需要断电后再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