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汽车载重检测系统的设计思路 求指导一下

楼主:
那位老哥好心帮忙看一下,基于单片机的汽车载重检测系统的设计这个设计的大致思路呢,

网友A(2022-03-07):
这货俗地磅,重量单位以吨计。上图是电子磅的各模块组成部分,还有金属磅体组件等,楼主要做实物?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应变片还是LVDT?

网友C:
不用做实物,我是《基于单片机的汽车载重检测系统的设计》,师傅说这功能太少了

网友C:
我现在的思路是这样的再加个警报灯模块,加个控制电路控制步进电机来代表汽车超载就制动,这样可行吗?

屏幕截图 2022-03-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思路是这样的再加个警报灯模块,加个控制电路控制步进电机来代表汽车超载就制动,这样可行吗?

如果,你考虑制动的话,就要有时速传感器,因为,在开的时候,制动是要出事情的,同时还有倾斜传感器,在坡上,制动,也会有隐患。

真要加功能, 就是加油位传感器, 然后,计算载重,得出剩余的油能够开多少公里,然后,依据倾斜传感器,判断上下坡,给个权重,加减一定比例的可行使里程,反正,以前搞车载系统,就是这么忽悠客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考虑制动的话,就要有时速传感器,因为,在开的时候,制动是要出事情的,同时还有倾斜传感器,在 ...

老哥,我这个思路是刚上车汽车超载的话汽车无法启动,轮胎抱死,将步进电机停转代表轮胎抱死,如果是将轮胎抱死无法启动用什么东西代替更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这个思路是刚上车汽车超载的话汽车无法启动,轮胎抱死,将步进电机停转代表轮胎抱死,如果是将轮 ...

抱死轮胎不太可能 即便你设计了 也只是个空想 理论上轮胎锁死需要主动ABS 你设计成超载 就是给大车用 那种车的刹车还涉及到气刹储气的问题 不是所有大车都是油刹 涉及系统太多了 所以只是个空想 假设抱死了

实际上限制起动一般是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走ECU防盗或者特殊检测条件 这个估计你实现不了 人家系统不会让你随便改 让改你也不会 另外就是控制起动电路 比如起动机吸力包供电 点火模块供电之类的地方加继电器实现禁止起动

这项目当个玩还行 一点实际应用的可能都没有 BBA的原厂防盗都能解 这东西算个毛啊 秒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考虑制动的话,就要有时速传感器,因为,在开的时候,制动是要出事情的,同时还有倾斜传感器,在 ...

按您这思路 其实什么也不用加 数据流直接读车速 转速 负荷 喷油量几个数据 然后根据各种工况算就能知道是否超载了 对于电喷发动机这些数据是不能断的 断了车就灭了 所以也不太好被破解

技术进步就是被操控性越来越高 新的小车很多都支持GPRS联机 电子油门 电动转向 就是说驾驶员的操作和车的实际动作是隔离的 那么理论上用GPRS指令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控制行驶中的车辆做任何事 再过个几十年 警匪片里的追车场面就是总控室里一按按钮 坏人就被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您这思路 其实什么也不用加 数据流直接读车速 转速 负荷 喷油量几个数据 然后根据各种工况算就能知道是 ...

谢谢前辈,那我把那个制动模块去了,换上加油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