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C语言程序问题,别喷,本人是小白中的小白

楼主(2022-03-05):
请问这个C语言程序为何只停在第4种状态,不能循环,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只停在第4种状态,不能循环】的呢?

网友B:
貌似你的key只有一个状态,从而导致kk变量也只有少数值,当然不会让所有的led组合都显示了

网友C:
if(kk>=5)kk==1;?没看错吧,你是怎么通过编译的?

网友D:
看程序应该是按一下按键,切换一种状态,不会只在一个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程序应该是按一下按键,切换一种状态,不会只在一个状态啊

是按一下就切换一种状态的,当到了第4种就停止了,不能重头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只停在第4种状态,不能循环】的呢?

因为我画有板子试啊

网友E:
好像没问题

网友F:
我只看到这里要大括号啊,其它的就不道。
if(kk>=5)
   {

   }

网友G:
if(kk>=5)   kk = 1;

注意红色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f(kk>=5)   kk = 1;

注意红色部分

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if(kk>=5)kk==1;?没看错吧,你是怎么通过编译的?

c语言就是这样,能够给你特别多的权限的同时,很多错误都检查不出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I:
你的while(!key); 形成了死循环

网友J:
unsigned char kk的初始化呢。

网友K:
确实是小白。程序段落不清,让看的人还要猜

网友L:
本人很菜,看不出来

网友M:
16行少个分号

网友N:
led2=led3=led4=1;这个也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led2=led3=led4=1;这个也行?

这个真的可以。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P:
最主要的错在这:if(kk>=5)   kk == 1; 改为if(kk>=5)   kk =1; =号是赋值==号是判断

网友Q:
kk=5的时候没有对应case

网友R: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主要的错在这:if(kk>=5)   kk == 1; 改为if(kk>=5)   kk =1; =号是赋值==号是判断

网友S:
引用 网友I:
你的while(!key); 形成了死循环

这里没有死循环,而是待按键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小白。程序段落不清,让看的人还要猜

哈哈,见笑了,能说下段落应怎样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里没有死循环,而是待按键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