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系列单片机PWM输出管脚怎么定义

楼主(2022-03-05):
在学习STC8H系列单片机,要使用PWM驱动直流电机。
手册里关于高级PWM写了好多,涉及到好多寄存器,而且手册里对有些寄存器根本没有说明,比如PWM1_ENO,PWM1_PS,
虽然有例程,但是因为寄存器用法没交代,因此好多看不懂。想问下以上两个寄存器输出使能和选择的输出脚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STC8单片机有两种PWM,一种是普通PWM,可以选择6、7、8、10位,比较简单。第二种是高级PWM,只能16位。楼主应该用第一种。第二种频率太低不合适控制电机。

网友B:
还是要看手册介绍。理解后方能自由运用。

网友C:
STC的PWM数据手册是我用过的三种单片机中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你说的这个我能体会你只能从PWM的数据手册从头看完,不要错过半点
PWM1_ENO对应的是PWMA_ENO

因为范例可能是以前写的,没有跟着数据手册更新
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看,去理解,然后再自己写一个简单点的PWM控制一个IO输出看一下,有示波器就看波形,没有就接个LED看一下亮度
调节几次也就差不多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