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_ShowStr C语言程序警告问题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2022-03-05):
告警而已,不影响的。 你把一个常量字符串,系统认为是有符号字符数组 char [2] 传给了一个无符号字符指针 unsigned char * , 类型变化了,提示你一下,万一是你搞错了。 在目前情况下,无关紧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警而已,不影响的。 你把一个常量字符串,系统认为是有符号字符数组 char [2] 传给了一个无符号字符指针  ...

可是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确实没办法使用showstr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