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气体传感器时,加模块板子的作用是什么?需要加吗?加完需不需要改程序?

楼主(2022-03-05):
(无正文)

网友A:
模块板子有一个放大的功能  可以把信号变化成单片机需要的电压

网友B:
什么传感器,什么模块?有可能是供电,也有可能是放大。

网友C:
气体传感器有半导体型的和电化学型的,它们不能直接接MCU,要做信号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