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画5V8WLED圆形灯板的AD原理图?求指导

楼主(2022-03-05):
提醒: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谢谢大家

如图所示,因为本小白,需要这个模块的原理图,求助大佬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
这就是20个LED并联的啊

网友B:
就是所有的LED并联,然后和两个并联的电阻串联,这么简单的电路其实可以不画原理图,直接在PCB里放器件然后改网络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C:
20颗LED并联, DC5V供电,两颗黑色是限流电阻,这还要啥原理图?直接上手画板,走线直接强行连接就OK,后续还可生成PCB网络。

网友D:
电源接口、限流电阻并联、LED灯并联

网友E:
不复杂,可以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图。
再建好所用的原件库(电阻、LED的封装),按尺寸排排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