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3触摸开关的触摸时间怎么延长?

楼主(2022-03-05):
现在用的TTP223 6脚的,这点动模式下触摸时间长了就自动跳转电平了。有没有可以长时间触摸的,最好支持分钟级长时间触摸的。或是单片机能实现连续触摸吗?

网友A:
TTP223-BA6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不用改动硬件,软件上加一个延迟判断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这款啊,点动模式长时间触摸,也就不到10来秒吧,就会自动翻转输出信号。手要是保持不动就不会再触发,只有动一下才会再触发

网友C:
可以改用国产JL223B,有两种,选“不带复位功能”的,就可以按久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这款啊,点动模式长时间触摸,也就不到10来秒吧,就会自动翻转输出信号。手要是保持不动就不 ...

尾缀是不是BA6?HA6尾缀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用国产JL223B,有两种,选“不带复位功能”的,就可以按久久。

我只知道TTP223,一直以为自己买的就是TTP223。你这一说,我用放大镜看了下我买的触摸 模块上芯片的丝印,居然是JL223。就是这款,点动无法长时间触摸。你说的不带复位功能是自锁模式,这种模式下触碰一下就锁定了,手拿开还是锁住的。也不符合我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缀是不是BA6?HA6尾缀的不能用

尴尬,我测试的是JL223,买模块的时候看的TTP223一直以为这款模块是TTP223。用之前另外买的TTP223 BA6的芯片测试了,确实如你所说可以长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尴尬,我测试的是JL223,买模块的时候看的TTP223一直以为这款模块是TTP223。用之前另外买的TTP223 BA6的 ...

市面上的触摸开关电路大部分使用的是HA6系列,不能长按。我设计的一款输液报警器就是使用TTP223BA6,不能用TTP223HA6系列。市面上的成品触摸开关模块只能换IC才能用于可以长按的场合

网友D:
软件上处理一下,也能达成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尴尬,我测试的是JL223,买模块的时候看的TTP223一直以为这款模块是TTP223。用之前另外买的TTP223 BA6的 ...

买了100片JL223B (WQ)不带复位的触摸开关IC,今天实验不错,确实可以实现长时间触发,只要手不离开就一直处于触发状态。另外买了50只JL223B(带复位)触摸开关IC,当手一直触摸约10秒左右就复位跳变输出。所以,你完全可以买JL223B(WQ)系列的实现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100片JL223B (WQ)不带复位的触摸开关IC,今天实验不错,确实可以实现长时间触发,只要手不离开就一直 ...

JL223B (WQ)链接有吗。重新买了两次都是带复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223B (WQ)链接有吗。重新买了两次都是带复位的

搜索一下“中盛芯科技”,有JL223B(WQ)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223B (WQ)链接有吗。重新买了两次都是带复位的

拍下与卖家联系确认一下。以确保是不带复位功能的

网友C:
这是我DIY电吹管的关键元件,原本用其他的单通道触摸芯片,失败了,还好有JL223,就成功了,大赞国产芯片,有的卖家提供“复位”与“不复位”的选择,买的时候完全有把握,我已经买了好几次,整千粒,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下与卖家联系确认一下。以确保是不带复位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DIY电吹管的关键元件,原本用其他的单通道触摸芯片,失败了,还好有JL223,就成功了,大赞国产芯片, ...

没想到JL223还有分复位跟不复位的。我之前测试的是TTP223-BA6,所以一直找的TTP223-BA6型号买,结果发来的都是223JL带复位的。现在找到之前买TTP223-BA6那一家重下单了,不知道这次发过来会是什么,标着是非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