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需要的工具以及软件有哪些

楼主(2022-03-05):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27
本文介绍单片机开发工作需要的一些工具和软件。
1、        单片机开发一般要做哪些工作
一般来说,要做一个单片机开发项目,需要完成以下的工作:
电路板设计:单片机是以电路板为载体的,需要进行电路板设计,把单片机和其他元件融合在一起。
单片机编程:在单片机中用户所需要的功能一般都是编程来实现的,需要程序开发。
电路板焊接:电路板打样后是空板,需要把单片机等相关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
调试:通常情况下,开发不是一下子就成功,需要找错和调试。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工作。
以上的每一项工作都是需要一定的工具或者软件作为支撑。
2、        常用的工具和软件
对于电路板设计,常见的会用到以下软件:
Protel 99SE,
Protel DXP,
Altium designer,
在电路板设计方面,Altium公司的占有率比较高,这软些件都是Altium公司不同时期推出的,用法基本也大同小异。关于电路板设计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过,包括了元件库设计、原理图设计、PCB图绘制等。

对于单片机编程和下载,常见地要用到下面这些软件和工具:
编程软件,一般常见的是KEIL。
下载软件,每个单片机厂家会提供,也有一些通用的下载软件可以使用。
下载器,或者下载线。对于51单片机,常见的用USB转TTL串口线就能完成下载工作。
关于电路板焊接,一般会用到焊枪、焊锡,假如焊错了还得拆,那么吸锡器、热风枪有时也会用到。
对于调试来说,万用表要备一个,测电压、电流、电阻等会经常使用到。
串口助手这种工具软件也最好有,很有用。比如当你觉得程序中某个变量异常且板上没有显示器的时候,可以写一段小程序把数据传出到电脑上查看就很方便,当然这要配合串口线一起使用。
至于其他工作,就很多了,比如可能会需要做个上位机软件,那么这种开发环境也有很多,不过笔者常用的是VB.NET、Labview等。

比如需要组装和安装,那么螺丝刀、钻孔工具等也是需要的。
以上就是单片机项目开发可能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和软件,也许不是很全面,但是主要的都提到了,基本够用了。
本节完,精彩待续。

网友A:
单片机开发需要的工具以及软件随处可找,如果商业主要是能接到活,对于玩的是能找到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