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STM32了,求前辈分享一些经验

楼主(2022-03-05):
搞了几年单片机,原本是不想学STM32的,但身边总有STM32的影子,不学不行了
买了个STM32的开发板,过几天就到了
现在准备下着手学了
会C,会51,数电模电没问题,目前就这点能力了
主要就是讨要点经验方面的东西,比如用什么开发软件,学习的一个大致方向,少走哪些弯路.........之类的
详细的技术点肯定是很多的,这方面以后再慢慢学习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多练习32的功能实例,遇到问题网上搜,时间上了都掌握了

网友B:
无论什么指令集,多少位的单片机或操作系统,只有I/O函数、寄存器、中断结构不同。
流程控制语句、运算符,多维数组、数学函数、N级指针等,写法都基本一样,可以直接移植过去。

网友C:
现在学stm32又能学到多少东西?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学习pid控制,学习卡尔曼滤波,掌握矩阵运算,学会这些东西以后再来学单片机才能有质的飞跃,才能找到年薪30万的工作,要不然只能在10万年薪左右徘徊。

网友D:
别去盯着书盯着例子看,自己想着去设计一个一个东西,然后把书上的例子上的都用上去,这样会快就能进步

网友E:
开发就用免费的 STM官方软件  STM32CubeIDE最方便。

网友B:
前面讲 C语言基本语法、数学函数算法什么的,懂的话基本不用看。
中间讲 IO口,头文件、库函数、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断结构,只看这几页。
后面讲 各种芯片模块驱动、协议时序都不用看,相同算法拿51的程序直接移植过去。

网友F:
我基础跟你一样,但是什么都没学,就靠Ctrl-C、Ctrl-V库例程就把活儿给干完了。

网友G:
本人当初学习STM32的时候有一些跟风的因素,自以为学的芯片越多就越厉害 =_=、 其实,学习嵌入式重要的是整体的工程思想和项目经验积累,说到底这些芯片,我感觉学习起来都差不多吧,无非就是对内资源(寄存器、中断、定时器、串口等等),和对各种外设的操作而已,挂载的外设越多,系统会越复杂,这时可能会用上操作系统,同时,如果工程中涉及到各种算法、自动控制、采样、滤波等实际问题的时候,不仅会上操作系统,而且还对数学、物理、电路等方面知识要有较强的功底,对编程的能力的要求会更高,此时就要求对STM32的各种资源有比较明晰的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stm32又能学到多少东西?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学习pid控制,学习卡尔曼滤波,掌握矩阵 ...

复杂点的项目基本都是上STM32了,不学哪行
我现在工作就是单片机呀,但毕竟不是学校,上班只能做跟工作相关的,学STM32是业余给自己充电的
好几个项目用8位机都搞不定,只能用STM32
我们部门不只我一个人的,项目下来先问我,因为我是用8位机的,便宜
不行了自然有人上,人家工资明显的就比我高了
但我们又不是自主研发,代工厂的,只接订单然后开发的,功能都是客户要求的,没办法
要么是LED手电(这是我的专长,低端低成本8位机),要么是类似可以识别车牌的联网停车收费,你觉得这玩意用8051容易吗?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心里有个大致有方向了,明天后天开始上了

网友H:
MDK软件,首先一些基本外设使用(GPIO 外部中断 定时器 串口),剩下就是项目用到啥,学啥,做多项目就积累下来了。

网友I:
你可以买别人的开发板来学习,软硬件都有。库函数版本,寄存器版本的,H啥资料都有,例程也有。反正非常详细,我也在学32中。

网友J: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也可能我从业时间还比较短;我认为学会了一种单片机,编程基础够扎实,另一块单片机就是看例程和手册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地去学;很多东西都是在项目中才能理解的更深;当然,如果有时间,跟着资料看一遍也是可以的,现在很多开发板都有配套的资料,他们也有学习路线,可以选择看

网友K:
老工程师了,从寄存器学起应该不难的,然后HAL库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stm32又能学到多少东西?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学习pid控制,学习卡尔曼滤波,掌握矩阵 ...

请问这些现在网上有相应的教程或课程吗?要实际工作的不是理论的那种

网友M:
如果你精通单片机原理的话。可以直接上手。

网友N:
其实要学的并非哪一个种类的单片机或者芯片,而是应用场景适配。是操作系统。

网友O:
兴趣很重要,还要坚持下去

网友P:
其实很多的即使你学会了,到实际上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靠经验+google搜索,搞定,可能少加一个上拉电阻,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最好结合实际项目去做,贪多嚼不烂。

网友Q:
都基本上是库函数调用比较多,复制粘贴的多,前提是要看懂

网友R: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心里有个大致有方向了,明天后天开始上了

你的问题不是怎么学,而是太熟悉51了,所以懒得转向,你只要不计成本,坚持用它搞几个项目就行了。

网友S:
用户手册建议直接看原版,翻译过来的不如自己看原版理解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