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STM8S单片机怎么判断卡片被移走了?

楼主(2022-03-06):
现在程序遇到的问题是!能识别到卡片进入并且正常的操作卡片读写!比如充完后我的数码管上显示的是充的金额!  当我卡片拿走后我想要他显示全部为0000 0000    。现在的问题是我拿走卡片后  还一直显示原来的充的金额!不知道如何去判断卡片被移走了!  我用的寻卡命令是0X26 配合休眠程序!这里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了!大哥们帮忙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再做几次寻卡的动作,发现没有卡了就知道卡已经移走了

网友B:
再加一个光电检测

网友C:
发寻卡命令,无回复,可判为移走。可以进行N次,以增加可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寻卡命令,无回复,可判为移走。可以进行N次,以增加可靠度。

多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光电检测

多谢!但是这个有要增加器件了!现在是想通过软件看怎么去解决!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寻卡命令,无回复,可判为移走。可以进行N次,以增加可靠度。

我的寻卡程序放在里  while(1)中了!然后读取返回值!结果把卡放上去之后,返回值  status  一直在变化!   MI_OK   和MI_ERR交替变化   所以导致我没法做判断!不知道是哪里弄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寻卡程序放在里  while(1)中了!然后读取返回值!结果把卡放上去之后,返回值  status  一直在变化! ...

寻卡要有间隔,前一次寻卡结束,立刻再寻卡,就会返回Err, 差不多0.5 秒寻一次足够了。
另外,休眠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不打算立刻知道卡被拿走,所以,不要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卡要有间隔,前一次寻卡结束,立刻再寻卡,就会返回Err, 差不多0.5 秒寻一次足够了。
另外,休眠没有 ...

好的!我加个延时试试看!多谢啦!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