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主板开机掉电之IO电压检测异常,IO芯片IT8728F(E)

楼主:
技嘉主板:GA-F2A85XM-DS2故障:最早是按开机无反应,修3.3V开机电路后换分压电阻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开机转一会就停,发现是ATX电源绿线是路线,电源板绿色线接口处氧化,不想用这个电源。更换另一个电源后,12V比原先的略高一些使用一段时间后,同样也是开机掉电,琢磨了好久时间发现是OR31分压电阻,从标准15K欧姆增大至17.8K欧姆,造成分压后从标准2.0V变成2.52V,进入BIOS发现是15V多才发现是这个问题的。至此按下开机风扇转几圈就无反应且再按也无反应只有拔电源再插才又转一下风扇的故障,就此算是修好了,为此分享给各位黒友共享经验。

这个IO芯片是128脚的,丝印正面从左下角逆时针数,与电路图的排序有区别。故障引脚为127脚。12V-75K/4/1电阻-IO127脚,GND-15K/4/1-IO127脚。

网友A(2022-03-08):
没人顶,我来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B:
不错的维修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人顶,我来给楼主·顶一下

谢谢惠顾

网友D:
NB的楼主!!都是爱动手+爱动脑的好人才啊!!
问下楼主,主板的SATA母插座可以更换吗??有啥注意事项吗??
就是主板插硬盘的那个SATA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B的楼主!!都是爱动手+爱动脑的好人才啊!!
问下楼主,主板的SATA母插座可以更换吗??有啥注意事项吗 ...

我没换过。可以改第一启动项。进BIOS

网友E(2023-04-12):
这手抄笔记详细啊!自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手抄笔记详细啊!自学?

一点点琢磨

网友F(2024-01-01):
谋定而后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我试试。

网友H(2024-02-27):
我一片同样问题。没找到问题,反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一片同样问题。没找到问题,反复开机

CPU要涂好导热硅脂

网友I(2024-06-18):
楼主辛苦,很有指导意义,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辛苦,很有指导意义,谢谢!!!

谢谢

网友J(2025-05-12):
谢谢,我下次也用看看电压。我之前是编程序的,头一次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