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Moled改成Large:variables in XDATA后数码管不显示了

楼主(2022-03-06):
小白单片机求助—关于数码管无法显示

我将keil里面的target设置中的Memory Moled 改成 Large:variables in XDATA 后数码管不显示了

网友A:
由于你的单片机没有XDATA,程序无法运行,数码管就不显示了。

网友B:
Xdata是默认变量放在外部扩展ram,你要查一下,你的MCU有没有外部扩展ram,有多大,有没有超范围。或者简单的换一款有大的扩展ram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的单片机没有XDATA,程序无法运行,数码管就不显示了。

谢谢,我删除了一些变量重新用dat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data是默认变量放在外部扩展ram,你要查一下,你的MCU有没有外部扩展ram,有多大,有没有超范围。或者简单 ...

谢谢,用的是at89c52没有外部ram,我删除了一些变量重新用dat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