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9-26VDC,输出5V,7550输入端串联电阻的阻值和瓦数如何选择?

楼主(2022-03-06):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压9—26VDC,7550输入端不需要串联电阻就可以输出5V,电流<100ma.

网友B:
能不用LDO的场合绝对不要用LDO,你这个输入范围用7805更合适。

LDO的动态性能太差了,负载抑制比(负载电流突变的响应)、电源抑制比(输入电压突变的响应)跟7805相比,就跟屎一样。当年某论坛因为用HT7133从12V降压到3.3V,结果输入电源从0跳到12V,LDO输出了一个6V的尖峰,烧掉单片机!LDO坑了多少人?

当然确实需要低压差的场合,我也赞同使用LDO。

网友C:
要保证7550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约2V,那么,输出电流100ma,输入在电阻端电压在2-19V左右,按最大20V计算功率,按最小2V计算电阻阻值,那么电阻阻值为2/0.1=20欧姆,功率=0.1*20/20=0.1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用LDO的场合绝对不要用LDO,你这个输入范围用7805更合适。

LDO的动态性能太差了,负载抑制比(负载 ...

赞同这个观点!LDO不能忽视输出端最小电流,对于负载阻抗比较大的应用场合,输出端通常接一只电阻对地(可以考虑接R-LED兼电源输出指示)。

网友C:
另外,0.1W的功率消耗,外接电阻的意义并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保证7550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约2V,那么,输出电流100ma,输入在电阻端电压在2-19V左右,按最大20V计算功率 ...

7550压差0.1V,根本就不是什么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个观点!LDO不能忽视输出端最小电流,对于负载阻抗比较大的应用场合,输出端通常接一只电阻对地( ...

7550静态电流3.5μA,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都不需要接电阻。同意个啥?你连LDO的优缺点都分不清楚就别随便跟帖了。

网友:
7550静态电流3.5μA,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都不需要接电阻。同意个啥?你连LDO的优缺点都分不清楚就别 ...

人家说的也没错呀
因为LDO内部是用场效应管作为输出的,7805是用三极管输出的,它的性能确实是比HT7550这类LDO好
输出接一个负载电阻是保持一定输出电流,比如保持最小输出电流5mA之类的,本身就是一种优化呀
保证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2V本身也是优化,这也没有问题呀
输入电压突降或者突然升高,都有可能会让输出电压突然升高,这本身就是LDO的缺点,好一点的LDO内部都会增加软启动电路和快速放电电路的
7550如果内部没有放电电路,自己接一个放电的负载电阻,有什么问题吗?
LDO不接电阻可以使用这没错,但并不代表人家说的没有道理呀,并不是扯谈,只是你不关心所谓的动态性能而已

网友E:
又学到了新知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人家说的也没错呀
因为LDO内部是用场效应管作为输出的,7805是用三极管输出的,它的性能确实是比HT7550这 ...

LDO动态性能非常差原理并不是什么BJT,FET的差别,高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调整管是射随器或者共源极跟随器,放大倍数是1,所以无需补偿即可稳定工作。LDO必须要用射极放大器或者源极放大器,才能实现低压差,调整管处于放大状态,不加频率补偿一定会自激振荡,加了频率补偿可以稳定工作,但是动态性能就烂的一塌糊涂了。你还是先学习下什么是零点什么是极点

网友:
扯淡,7550压差0.1V,根本就不是什么2V。

你在实际电路中试试0.1V能不能保证稳定输出

网友:
7550静态电流3.5μA,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都不需要接电阻。同意个啥?你连LDO的优缺点都分不清楚就别 ...

你大可试一试就知道了!实际电路中如果不接负载电阻,空载输出电压肯定会升高!必要拿纯理论说事。你拿到别的器件不可能是理想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在实际电路中试试0.1V能不能保证稳定输出

datasheet里面保证了这个参数,如果达不到那就是不合格产品。你连datasheet都不看就敢出来胡说八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大可试一试就知道了!实际电路中如果不接负载电阻,空载输出电压肯定会升高!必要拿纯理论说事。你拿到 ...

3.5μA静态电流在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都可以满足。如果空载连3.5μA电流都达不到,那么电压升高也没有任何负面作用,什么东西都烧不掉。

网友G(2022-12-18):
我被HT7550-1搞怕了,包括7533-1.-1的版本,有先天缺陷,上电瞬间或者断电后立刻再次上电输出电压会过冲,5V的MCU极限也就5.5V,过冲电压瞬间靠7V,单片机废了。。。输入10UF陶瓷并100UF电解,输出10UF加1UF加0.1uf陶瓷并联。。3.3V的输出过冲能到4.5左右。。。输入电压低于8V时没事。10V以上输入,基本过冲的概率就要30%。娇气的单片机几乎一次就完。。现在我负载小电流4ma内时,输入都要串联47欧,让供电有个RC缓启动。。。前期板子做好没法改了。不然输出的10UF上串联0.5R电阻也凑合。。后面我还是换MD7533H或者ME6203 我之前测试了挺稳定,国产的。7550现在版本好像已经有-7的了。不知道改进没,但我还是不怎么想用了,返修的代价比较大。库存料用完就拉到。选LDO图的单片机休眠后省电,但被之前的返修折腾之后我悟了,远离HT。

网友C:
这个电压范围不建议使用7550

网友C:
大动态输入电压这种情况建议先进行DC-DC变换将输入电压稳定在6V左右或者电流不大情况下使用7806配合7550或者直接使用7805获得5V输出

网友H:
看大家的发言感触很大

网友I:
24V上电时HT7550很大可能会有过冲,能冲到12V以上,不建议使用。
建议使用78M05.

网友J:
24V 输入要串联120R电阻,小电流,大内阻, 有其他选择不建议使用,用这个的都是想静态电流小才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24V 输入要串联120R电阻,小电流,大内阻, 有其他选择不建议使用,用这个的都是想静态电流小才用的。

24V电源连5mA静态电流都嫌大?芯片都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连5mA静态电流都嫌大?芯片都烧了。

你没做过此类产品自然不明白,明白的人自然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J:
24V 输入要串联120R电阻,小电流,大内阻, 有其他选择不建议使用,用这个的都是想静态电流小才用的。

我现在用库存的7550,15v输入串300R了输出原来10UF给再并一个10UF,改善输出响应,本身都是带休眠的小电流电路。疯狂连续上电50次,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没做过此类产品自然不明白,明白的人自然明白!

只有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才会提这种无理的需求。

网友K:
用的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用的电流是多大的呢?

输出是个遥控接收带低功耗模式的。最大工作电流也就8ma吧,休眠后60ua。300R 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