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有代替圆圈中继电器作用的电子器件

楼主(2022-03-06):
圆圈中in1是接AD通道,delay1是单片机输出控制继电器的状态,然后JP4接测量电阻。原理是采集分压的电压值,测出被测电阻。我想问有没有能替代这个继电器的东西,原因是继电器本身自带的阻值影响过大,有没有更好替代继电器的器件。

网友A:
嫌弃触点阻值大?应该不至于

网友B:
价格比较贵。批量大不合算。

网友C:
IV1只是提供一个电压而已的了,并不用提供多大电流的
R19串联已经限流了,继电器这个点是没有什么电流的
要是说要改方案的话,那还不如直接用多个通道的ADC,一个通道测量一组,联选择都不需要了

网友D:
你这是ADC不够用多路切换吗?你就选一个带MUX的ADC呗。

网友E:
马家有光伏固态继电器,你找找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马家有光伏固态继电器,你找找看。

机械触点的导通电阻相对是比较低的!与机械触点相比,固态继电器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楼主要求比继电器触点更低的导通电阻,固态继电器能够胜任吗?显然不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马家有光伏固态继电器,你找找看。

大哥,人家这是测量电阻的,是送ADC用的
因固态继电器是有压降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继电器触点电阻足够低了,不影响AD测量的,通道选择一般是用MOS模拟开关芯片,电阻几欧姆到几千欧姆都有不影响AD测量。单片机AD通道也是用模拟开关的,电流小于1uA,模拟开关到电阻不影响测量。

网友H:
1.继电器的自身阻值基本上是"开关类"器件中最小的.没有比他更好. 2.按照你原理来说,可以用模拟开关芯片,它优点是体积小容易控制.而不是导通电阻小. 3.ADC一般吸取电流电流很小,所以对"开关"的导通电阻要求很低.如果ADC的吸取电流确实影响了你的测量,可以在ADC输入前加一个BUFFER电路.4.估计你判断的继电器影响过大,是错的.所以前3点对你来说没啥用....

网友F:
对于10欧姆的分压电阻来说,继电器或者其他切换开关的导通内阻确实很重要!1欧姆的误差可能导致近10%的误差!

网友F:
要想提高精度,就必须增加成本,楼主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实现高精度鱼与熊掌都要的情况是很难兼顾的。如果要考虑触点电阻问题只能增加成本选择有镀银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ADC不够用多路切换吗?你就选一个带MUX的ADC呗。

MUX的电阻要比继电器触电电阻大几万倍。

网友J:
那你就用CD4066等模拟IC试试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对于10欧姆的分压电阻来说,继电器或者其他切换开关的导通内阻确实很重要!1欧姆的误差可能导致近10%的误差 ...

完全没道理,除非继电器触点包括在10Ω电阻里面共同组成电流采样电阻,但是现有电路图完全无法达到你的说法。

网友:
完全没道理,除非继电器触点包括在10Ω电阻里面共同组成电流采样电阻,但是现有电路图完全无法达到你的说 ...

没道理?你看看楼主的电路原理图吧,待测电阻是通过继电器触点串联后与1个10欧姆电阻构建电桥的一部分,你说有没有道理?

网友:
完全没道理,除非继电器触点包括在10Ω电阻里面共同组成电流采样电阻,但是现有电路图完全无法达到你的说 ...

电桥的另外一个桥臂由TL431提供参考电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道理?你看看楼主的电路原理图吧,待测电阻是通过继电器触点串联后与1个10欧姆电阻构建电桥的一部分, ...

"原理是采集分压的电压值"
楼主原话就是取分压电压,直接送AD的,估计是要测量多个电阻,而不是电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采集分压的电压值"
楼主原话就是取分压电压,直接送AD的,估计是要测量多个电阻,而不是电桥

没注意,因为JP是接测量端口,IN是接待测电阻!如果JP接待测电阻确实影响不大!

网友:
完全没道理,除非继电器触点包括在10Ω电阻里面共同组成电流采样电阻,但是现有电路图完全无法达到你的说 ...

看错了,因为IN接待测电阻。如果JP 接待测电阻确实“没道理”。

网友F:
如果IN接ADC,那么楼主就不必要纠结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了。模拟开关就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