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板子上数码管反应迟钝 定时器误差很大怎么办?

楼主(2022-03-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emp.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KEY_NUM=0;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0;Weight_Shiwu=0;
bit Flag_OK=0;

sbit key_stop = P3^0;
sbit key_star = P3^1;
sbit key_fen = P3^2;
sbit key_shi = 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layDataTemp[8];
u8 DisplayWeight[8];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0x6f};
u8 miao=0;
u8 fen=0;
u8 shi=0;
u8 miao_L,miao_H,fen_L,fen_H,shi_L,shi_H;

u8 State=1;
u16 counter=0;

void delay(u16 x){
        while(x--)
                ;
}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key_delay(int xms){
        u16 i, j;
        for(i=0; i<xms; ++i)
                for(j=0; j<110; ++j)
                        ;
}

void T0_Init(){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ataprosTemp(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
                DisplayDataTemp[0] = 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Temp[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DataTemp[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Temp[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Temp[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Temp[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Temp[5] = smgduan[temp % 10];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 = smgduan[miao_L];
        DisplayData[1] = smgduan[miao_H];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fen_L];
        DisplayData[4] = smgduan[fen_H];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shi_L];
        DisplayData[7] = smgduan[shi_H];
}

void DigDisplayTemp()
{
        u8 j;
        for(j=0;j<6;j++)
        {
                switch(j)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Temp[5-j];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50);
                P0=0x00;
        }
}

void keyscan(){

        if(key_stop == 0){
                key_delay(20);
                if(key_stop == 0){
                        EA = ~EA;
                        while(!key_stop);
                }
        }

        if(key_star == 0){
                key_delay(20);
                if(key_star == 0){
                        State = State+1;
                        if(State==4)
                        {
                                State=1;
                        }
                        while(!key_star);
                }
        }

        if(key_fen == 0){
                key_delay(20);
                if(key_fen == 0){
                        fen++;
                        while(!key_fen);
                }
        }

        if(key_shi == 0){
                key_delay(20);
                if(key_shi == 0){
                        shi++;
                        while(!key_shi);
                }
        }
}

void dataweight()
{
        DisplayWeight[1]=smgduan[Weight_Shiwu/1000];
        DisplayWeight[2]=smgduan[Weight_Shiwu%1000/100];
        DisplayWeight[3]=smgduan[Weight_Shiwu%100/10];
        DisplayWeight[4]=smgduan[Weight_Shiwu%10];
        DisplayWeight[5]=0x6f;
}

void DigDisplayWeight()
{
        u8 j;
        for(j=0;j<6;j++)
        {
                switch(j)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
                P0=DisplayWeight[5-j];
                delay(50);
                P0=0x00;
        }
}

void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HX711_Read();
        HX711_Buffer=HX711_Buffer/100;
        if(HX711_Buffer>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Weight_Shiwu=(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4.40+0.05);
        }
}

void Get_Maopi()
{
        HX711_Buffer=HX711_Read();
        Weight_Maopi=HX711_Buffer/100;
}

void main()
{
        char k=10;
        T0_Init();
        Send_Word("Welcome to use!\n");
        Send_Word("Made by CZQ Group!\n");
  Delay_ms(800);
        Get_Maopi();
        Delay_ms(1000);

//        LcdWriteCom(0x80+0x40+6
//        LcdWriteData(0x5c); ?e??·?

//        LcdWriteCom(0x80+0x40+15
//        LcdWriteData(0x5c

          Get_Maopi();

        while(1)
        {
                keyscan();
                dataprosTemp(Ds18b20ReadTemp());
                k--;
                if( Flag_OK==0)
                {
                         if(k==0)
                         {
                                 Get_Weight();
                                 k--;
                         }
                         if(k<0)
                         {
                                 k=10;
                         }

                         Send_ASCII(Weight_Shiwu/1000+0x30);
                         Send_ASCII(".");
                         Send_ASCII(Weight_Shiwu%1000/100+0x30);
                         Send_ASCII(Weight_Shiwu%100/10+0x30);
                         Send_ASCII(Weight_Shiwu%10+0x30);
                         Send_Word(" kg  \n");
                }
                if(State==3)
                {
                  dataweight();
                  DigDisplayWeight();
                }
                if(State==1)
                {
                        DigDisplay();
                        datapros();
                }
                if(State==2)
                {
                        DigDisplayTemp();
                }
        }
}

void timer0_Init() interrupt 1{

         counter++;

         if(counter == 20){
                 counter = 0;
                 miao++;

                if(miao == 60){
                        miao = 0;
                        fen++;

                        if(fen == 60){
                                fen = 0;
                                shi++;

                                if(shi == 24){
                                        shi = 0;
                                        fen = 0;
                                        miao = 0;
                                }
                        }
                }

                miao_L = miao%10;
                miao_H = miao/10;

                fen_L = fen%10;
                fen_H = fen/10;

                shi_L = shi%10;
                shi_H = shi/10;

         }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没有重装初值
void timer0_Ini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