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 C#上位机和STM32下位机源程序 步数方向控制

楼主:
C#的上位机和STM32F103C8T6的下位机,利用驱动器实现常见步进电机的驱动,可以实现任意步数(65535以内)、方向的控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cr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define TIMES 5 //0.5 进5次反转一次
#define INIT_STEPS1 500
#define INIT_STEPS2 500
#define INIT_STEPS3 500
#define INIT_STEPS4 500
#define INIT_STEPS5 500
u16 StepNum[5];   //走的步数
u8 Move_Flag[5]; //走不走
u8 Move_Dir_Flag[5]; //走的方向
u8 receive[20];  //接收的数据
u8 send[20];    //发送的数据
u16 crc;
u8 k =0;
u16 Total_times;  //运行要走的来回数目;
u8 Runing_flag;   //运行的标志位
u16 Real_times;//运行真实走的次数;
u8 Init_flag;  //初始化标志位
u8 Init_motor_num = 0; //初始化时逐一初始化
//初始值始终为0
u8 i;                                //定时器标志位
u8 j = 0;       //每个电机的循环
u16 Real_Step[5];  //实际走的步数
u8 Res;
u8 p=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send[0]=0x55;
        send[1]=0x02;
        ENA1 = 0;
        ENA2 = 0;
        ENA3 = 0;
        ENA4 = 0;
        ENA5 = 0;
        PWM1 = 1;
        PWM2 = 1;
        PWM3 = 1;
        PWM4 = 1;
        PWM5 = 1;

        EXTIX_Init();
        TIM3_Int_Init(4,799);//0.5ms进一次定时器

        while(1)
        {
                delay_ms(1000);
//                PWM1=~PWM1;
//                PWM5=~PWM5;
//                PWM2=~PWM2;
//                PWM3=~PWM3;
//                PWM4=~PWM4;
                LED0=~LED0;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i++;
                                if(i>=TIMES)
                                {
                                        i=0;
                                        if(Init_flag !=0)
                                        {
                                                if(Init_flag ==1 )
                                                {
                                                        switch(Init_motor_num)
                                                        {
                                                                case 1:
                                                                        if(PWM1 == 1)
                                                                        {
                                                                                PWM1=0;
                                                                        }
                                                                        else
                                                                        {
                                                                                PWM1=1;
                                                                        }
                                                                        break;
                                                                case 2:
                                                                        if(PWM2 == 1)
                                                                        {
                                                                                PWM2=0;
                                                                        }
                                                                        else
                                                                        {
                                                                                PWM2=1;
                                                                        }
                                                                        break;
                                                                case 3:
                                                                        if(PWM3 == 1)
                                                                        {
                                                                                PWM3=0;
                                                                        }
                                                                        else
                                                                        {
                                                                                PWM3=1;
                                                                        }
                                                                        break;
                                                                case 4:
                                                                        if(PWM4 == 1)
                                                                        {
                                                                                PWM4=0;
                                                                        }
                                                                        else
                                                                        {
                                                                                PWM4=1;
                                                                        }
                                                                        break;
                                                                case 5:
                                                                        if(PWM5 == 1)
                                                                        {
                                                                                PWM5=0;
                                                                        }
                                                                        else
                                                                        {
                                                                                PWM5=1;
                                                                        }
                                                                        break;
                                                        }

                                                }
                                                else
                                                {
                                                        switch(Init_motor_num)
                                                        {
                                                                case 1:
                                                                        if(PWM1 == 1)
                                                                        {
                                                                                PWM1=0;
                                                                                Real_Step[0]++;
                                                                        }
                                                                        else
                                                                        {
                                                                                PWM1=1;
                                                                                if(Real_Step[0]>=INIT_STEPS1)  //走够了
                                                                                {
                                                                                        ENA1 = 0;
                                                                                        ENA2 = 1;
                                                                                        Real_Step[0]=0;
                                                                                        Init_motor_num++;
                                                                                        Init_flag = 1;
                                                                                }
                                                                        }
                                                                        break;
                                                                case 2:
                                                                        if(PWM2 == 1)
                                                                        {
                                                                                PWM2=0;
                                                                                Real_Step[1]++;
                                                                        }
                                                                        else
                                                                        {
                                                                                PWM2=1;
                                                                                if(Real_Step[1]>=INIT_STEPS2)  //走够了
                                                                                {
                                                                                        ENA2 = 0;
                                                                                        ENA3 = 1;
                                                                                        Real_Step[1]=0;
                                                                                        Init_motor_num++;
                                                                                        Init_flag = 1;
                                                                                }
                                                                        }
                                                                        break;
                                                                case 3:
                                                                        if(PWM3 == 1)
                                                                        {
                                                                                PWM3=0;
                                                                                Real_Step[2]++;
                                                                        }
                                                                        else
                                                                        {
                                                                                PWM3=1;
                                                                                if(Real_Step[2]>=INIT_STEPS3)  //走够了
                                                                                {
                                                                                        ENA3 = 0;
                                                                                        ENA4 = 1;
                                                                                        Real_Step[2]=0;
                                                                                        Init_motor_num++;
                                                                                        Init_flag = 1;
                                                                                }
                                                                        }
                                                                        break;
                                                                case 4:
                                                                        if(PWM4 == 1)
                                                                        {
                                                                                PWM4=0;
                                                                                Real_Step[3]++;
                                                                        }
                                                                        else
                                                                        {
                                                                                PWM4=1;
                                                                                if(Real_Step[3]>=INIT_STEPS4)  //走够了
                                                                                {
                                                                                        ENA4 = 0;
                                                                                        ENA5 = 1;
                                                                                        Real_Step[3]=0;
                                                                                        Init_motor_num++;
                                                                                        Init_flag = 1;
                                                                                }
                                                                        }
                                                                        break;
                                                                case 5:
                                                                        if(PWM5 == 1)
                                                                        {
                                                                                PWM5=0;
                                                                                Real_Step[4]++;
                                                                        }
                                                                        else
                                                                        {
                                                                                PWM5=1;
                                                                                if(Real_Step[4]>=INIT_STEPS5)  //走够了
                                                                                {
                                                                                        ENA5 = 0;
                                                                                        Real_Step[4]=0;
                                                                                        Init_motor_num = 0;
                                                                                        Init_flag = 0;
                                                                                        send[2]=0x02;
                                                                                        send[3]=0x02;
                                                                                        send[4] =  1;
                                                                                        send[5] = 2;
                                                                                        send[6] = 0xaa;
                                                                                        send[7] = 0xbb;
                                                                                        for(j=0;j<8;j++)   //发送步数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j]);//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break;
                                                        }
                                                }

                                                }
                                        }
                                        else
                                        {
                                        if(Runing_flag==1)    //运行
                                        {
                                                if(Move_Dir_Flag[0]==0) //走的方向
                                                                DIR1 = 0;
                                                        else
                                                                DIR1 = 1;
                                                if(PWM1 == 1)
                                                {
                                                        PWM1=0;
                                                        Real_Step[0]++;
                                                }
                                                        else
                                                        {
                                                                PWM1=1;
                                                                if(Real_Step[0]>=StepNum[0])  //走够了
                                                                {
                                                                        Real_Step[0]=0;
                                                                        if(Move_Dir_Flag[0]==1) //走的方向
                                                                                Move_Dir_Flag[0] = 0;
                                                                        else
                                                                        {
                                                                                Move_Dir_Flag[0] = 1;
                                                                                Real_times++;
                                                                                send[2]=0x01;
                                                                                send[3]=0x02;
                                                                                send[4] = Real_times/256;
                                                                                send[5] = Real_times%256;
                                                                                send[6] = 0xaa;
                                                                                send[7] = 0xbb;
                                                                                for(j=0;j<8;j++)   //发送步数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j]);//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if(Real_times>=Total_times)   //次数达到了
                                                                                {
                                                                                        ENA1 = 0;
                                                                                        Real_Step[0]=0;
                                                                                        Runing_flag= 0;
                                                                                        PWM1=1;
                                                                                }
                                                                        }
                                                                }
                                                        }
                                        }
                                        else
                                        {
                                        if(Move_Flag[0]==1)   //1号电机要转
                                        {
                                                if(Move_Dir_Flag[0]==0) //走的方向
                                                                DIR1 = 0;
                                                        else
                                                                DIR1 = 1;
                                                if(PWM1 == 1)
                                                {
                                                        PWM1=0;
                                                        Real_Step[0]++;
                                                }
                                                        else
                                                        {
                                                                PWM1=1;
                                                                if(Real_Step[0]>=StepNum[0])  //走够了
                                                                {
                                                                        ENA1 = 0;
                                                                        Move_Flag[0] = 0;
                                                                        Real_Step[0]=0;
                                                                        StepNum[0] = 0;

                                                                }
                                                        }
                                        }
                                        if(Move_Flag[1]==1)   //1号电机要转
                                        {
                                                if(Move_Dir_Flag[1]==0) //走的方向
                                                                DIR2 = 0;
                                                        else
                                                                DIR2 = 1;
                                                if(PWM2 == 1)
                                                {
                                                        PWM2=0;
                                                        Real_Step[1]++;
                                                }
                                                        else
                                                        {
                                                                PWM2=1;
                                                                if(Real_Step[1]>=StepNum[1])  //走够了
                                                                {
                                                                        ENA2 = 0;
                                                                        Move_Flag[1] = 0;
                                                                        Real_Step[1]=0;
                                                                        StepNum[1] = 0;
                                                                }
                                                        }
                                        }
                                        if(Move_Flag[2]==1)   //1号电机要转
                                        {
                                                if(Move_Dir_Flag[2]==0) //走的方向
                                                                DIR3 = 0;
                                                        else
                                                                DIR3 = 1;
                                                if(PWM3 == 1)
                                                {
                                                        PWM3=0;
                                                        Real_Step[2]++;
                                                }
                                                        else
                                                        {
                                                                PWM3=1;
                                                                if(Real_Step[2]>=StepNum[2])  //走够了
                                                                {
                                                                        ENA3 = 0;
                                                                        Move_Flag[2] = 0;
                                                                        Real_Step[2]=0;
                                                                        StepNum[2] = 0;
                                                                }
                                                        }
                                        }
                                        if(Move_Flag[3]==1)   //1号电机要转
                                        {
                                                if(Move_Dir_Flag[3]==0) //走的方向
                                                                DIR4 = 0;
                                                        else
                                                                DIR4 = 1;
                                                if(PWM4 == 1)
                                                {
                                                        PWM4=0;
                                                        Real_Step[3]++;
                                                }
                                                        else
                                                        {
                                                                PWM4=1;
                                                                if(Real_Step[3]>=StepNum[3])  //走够了
                                                                {
                                                                        ENA4 = 0;
                                                                        Move_Flag[3] = 0;
                                                                        Real_Step[3]=0;
                                                                        StepNum[3] = 0;
                                                                }
                                                        }
                                        }
                                        if(Move_Flag[4]==1)   //1号电机要转
                                        {
                                                if(Move_Dir_Flag[4]==0) //走的方向
                                                                DIR5 = 0;
                                                        else
                                                                DIR5 = 1;
                                                if(PWM5 == 1)
                                                {
                                                        PWM5=0;
                                                        Real_Step[4]++;
                                                }
                                                        else
                                                        {
                                                                PWM5=1;
                                                                if(Real_Step[4]>=StepNum[4])  //走够了
                                                                {
                                                                        ENA5 = 0;
                                                                        Move_Flag[4] = 0;
                                                                        Real_Step[4]=0;
                                                                        StepNum[4] = 0;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1.缓冲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receive[p++]=Res;
        //2.完整性判断
        while(p>=6)                        //六个数据
        {
                //2.1查找数据头
                if(receive[0]==0x55)
                {
                        u8 len=receive[3];
                        if(p<len+6)
                        {
                                break;                //跳出接收函数后继续接收数据
                        }
                        if(receive[len+4]==GetCRC16(receive,len+4)/256&&receive[len+5]==GetCRC16(receive,len+4)%256)//校验成功
                        {
                                p=0;
                                switch (receive[2])
                                {
                                        case 0x01:   //一个电机要动
                                        {
                                                Move_Flag[receive[4]-1] = 1; //走不走
                                                StepNum[receive[4]-1] = receive[5]*256+receive[6];   //走的步数
                                                Move_Dir_Flag[receive[4]-1]=receive[7]; //走的方向
                                                switch(receive[4])
                                                {
                                                        case 1:
                                                                ENA1 = 1;
                                                                break;
                                                        case 2:
                                                                ENA2 = 1;
                                                                break;
                                                        case 3:
                                                                ENA3 = 1;
                                                                break;
                                                        case 4:
                                                                ENA4 = 1;
                                                                break;
                                                        case 5:
                                                                ENA5 = 1;
                                                                break;
                                                }
                                                break;
                                        }
                                        case 0x02:    //多个电机动
                                        {
                                                for (j=0;j<5;j++)
                                                {
                                                        Move_Flag[j] = 1; //走不走
                                                        StepNum[j] = receive[3*j+4]*256+receive[3*j+5];
                                                        Move_Dir_Flag[j] = receive[3*j+6]; //走的方向
                                                        Real_Step[j] = 0;
                                                }
                                                ENA1 = 1;
                                                ENA2 = 1;
                                                ENA3 = 1;
                                                ENA4 = 1;
                                                ENA5 = 1;
                                                break;
                                        }
                                        case 0x03:   //运行
                                        {
                                                StepNum[0] = receive[4]*256+receive[5];
                                                Total_times = receive[6]*256+receive[7];
                                                Move_Dir_Flag[0] = 1;
                                                Real_Step[0]=0;
                                                Runing_flag= 1;
                                                Real_times = 0;
                                                ENA1 = 1;
                                                break;
                                        }
                                        case 0x04:  //初始化
                                        {
                                                Init_flag = 1;  //初始化标志位置1
                                                DIR1 = 0;//先向右走
                                                DIR2=  0;
                                                DIR3=  0;
                                                DIR4=  0;
                                                DIR5=  0;
                                                ENA1 = 1;
                                                Init_motor_num = 1;
                                                break;
                                        }
                                        case 0x05:  //急停
                                        {
                                                PWM1=  1;
                                                Move_Flag[0] = 0; //走不走
                                          Real_Step[0] = 0;
                                                Runing_flag= 0;
                                                Real_times = 0;
                                                Init_flag = 0;  //初始化标志位置1
                                                ENA1 = 0;
                                                ENA2 = 0;
                                                ENA3 = 0;
                                                ENA4 = 0;
                                                ENA5 = 0;
                                                break;
                                        }

                                }
                        }
                        else//校验失败
                        {
                                p=0;
                                continue;
                        }

                }
                else
                {
                        //重新接收
                        p=0;
                }

        }
}
//外部中断2服务程序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Init_flag==1)
        {
                Init_flag = 2;
                switch(Init_motor_num)
                {
                        case 1:
                                PWM1 = 1;
                                DIR1 = 1;
                                Real_Step[0]=0;
                                break;
                        case 2:
                                PWM2 = 1;
                                DIR2 = 1;
                                Real_Step[1]=0;
                                break;
                        case 3:
                                PWM3 = 1;
                                DIR3 = 1;
                                Real_Step[2]=0;
                                break;
                        case 4:
                                PWM4 = 1;
                                DIR4 = 1;
                                Real_Step[3]=0;
                                break;
                        case 5:
                                PWM5 = 1;
                                DIR5 = 1;
                                Real_Step[4]=0;
                                break;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仅供参考,切勿照搬:

网友A(2022-03-06):
不错,很多东西有个上位机调试是方便很多。

网友B(2022-05-18):
居然可以看到c#的組合,很有趣

网友C(2023-08-08):
厉害,会2种语言的使用并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