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教问题—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22-03-06):
问题:数码管不显示问题
情况:加上Fuzzy模块的函数后,数码管不显示

void display_service();

unsigned char ad_result = 0,ControlOut=0; // 0-255
int ad_show = 0;

void main()
{

        while(1)
        {
                ad_result = ADC_Conv();
                ad_show = ad_result;  //5v - 500  255-份
                display_service();
                Display();
                ControlOut = Control_Fuzzy(ad_result);  //如果注释掉这行代码,不调用这个函数就会正常
                DAC0832_Conv(ControlOut);
        }
}

void display_service()
{
        LEDBUF[0]=ad_show/1000%100;
        LEDBUF[1]=ad_show/100%10;
        LEDBUF[2]=ad_show/10%10;
        LEDBUF[3]=ad_show%10;
}

fuzzy模块代码
const float code WaterLevel_FuzzyControl_table[7][7]=
    // NL NM NS ZO PS PM PL
{
        3, 3, 3, 3, 2, 1, 0, //NL
        3, 3, 3, 2, 1, 0, 0, //NM
        3, 3, 2, 0, 0, 0, 0, //NS
        0, 0, 0, 0, 0, 0, 0, //ZO
        0, 0, 0, 0,-2,-3,-3, //PS
        0, 0,-1,-2,-3,-3,-3, //PM
        0,-1,-2,-3,-3,-3,-3        //PL
};

/*
函数名称:隶属度计算函数
参数:x为清晰值对应的模糊值,x0,x1,x2为端点中点值
          a,b,c为过程隶属度,u为最终隶属度
*/
float Membership( char x0, char x1, char x2, float x)
{
        float a,b,c,u;//r,

        //r = x1-x0;                                        //相似三角形算法
        //if(r == 0)
        //        r = 0.001;                                //保证分母不为零
        a = (x-x0)/(x1-x0);//r;
        //r = x2-x1;
        //if(r == 0)
        //        r = 0.001;
        b = (x2-x)/(x2-x1);//r;
/*  tanx算法  tanx=1
    a = x-x0;
        b = x2-x;
*/

        if(a <= b)                                        //比较取小
                c = a;
        else
                c = b;
        if(c < 0)                                        //若隶属度小于零,则强制为零
                u = 0;                                        //隶属度为什么等于零
        else
                u = c;
        return u;                                        //返回隶属度
}

/*
函数名称:控制函数
参数:入口参数WL;WLE水位偏差;WLEC偏差变化;
          WLFlag水位控制标志;WL0上一次的水位值;
          WLE0为上一次的水位偏差;WLOut为累计的水位控制输出;
          K为水位控制输出比例因子。
*/

unsigned int Control_Fuzzy(unsigned char WL)

{
        /*float ControlOut;
        ControlOut = WL;*/
        static unsigned char WL0 = 0, WLE0 = 0 ;//WLOut = 127 ,;
        float ControlOut,WLE,WLEC;//,CG = 0
        float code K = 2.67;
        char i,j;//,k = 0
        static char WLFlag = 0;
        float MembershipE[7],MembershipEE[7];//        //定义隶属度值缓冲区

        if(WLFlag == 1) goto FC;                //满足条件,进入模糊控子程序
//*************水位异常报警**************
        if(WL <= 106)                                //水位超低
                {
                if(WL0 == 0)                        //第一次进入程序不进行控制
                        {
                                ControlOut = 0;
                                WL0 = WL;
                        }
                else                                        //否则报警
                        {
                                ControlOut = 0xff;
                                //Alarm();
                        }
                }
        else if (WL >= 150)                        //水位超高
                {
                if(WL0 == 0)                        //第一次进入程序不进行控制
                        {
                                ControlOut = 0;
                                WL0 = WL;
                        }
                else                                        //否则报警
                        {
                                ControlOut = 0;
                                //Alarm();
                        }
                }
//爆管与虚假水位报警
        WLE = WL - WL0;                                //计算水位偏差及其变化
        WLEC = WLE - WLE0;
        WL0 = WL;
        if(WLEC*10 <= -1)                        //爆管
                {
                        ControlOut = 0xff;
                        //Alarm();
                }
        else if(WLEC*10 >= 3)
                {
                        ControlOut = 0;                //虚假水位
                        //Alarm();
                }
        else
        FC:
                {
                        if(WLFlag == 0)                                //第一次进入程序不进行控制
                                {
                                        WLFlag = 1;
                                        //K = 2.67;
                                        WLE = (WL - 127)*0.035;                //论域转换
                                        WL0 = WL;
                                        WLE = WLE0;
                                        ControlOut = 0;
                                }
                        else
                                {
                                        WLFlag = 1;
                                        WLE = (WL - 127)*0.035;                //论域转换
                                        WL0 = WL;
                                        WLEC = (WLE0 - WLE)*0.024;
                                        WLEC = WLE;
                                }
        //**************计算WLE的隶属度************
                MembershipE[1] = Membership(-4,-3,-2,WLE);
                MembershipE[2] = Membership(-3,-2,-1,WLE);
                MembershipE[3] = Membership(-2,-1,-0,WLE);
                MembershipE[4] = Membership(-1,-0,1,WLE);
                MembershipE[5] = Membership(0,1,2,WLE);
                MembershipE[6] = Membership(1,2,3,WLE);
                MembershipE[7] = Membership(2,3,4,WLE);

        //**************计算WLEC的隶属度************
                MembershipEE[1] = Membership(-4,-3,-2,WLEC);
                MembershipEE[2] = Membership(-3,-2,-1,WLEC);
                MembershipEE[3] = Membership(-2,-1,-0,WLEC);
                MembershipEE[4] = Membership(-1,-0,1,WLEC);
                MembershipEE[5] = Membership(0,1,2,WLEC);
                MembershipEE[6] = Membership(1,2,3,WLEC);
                MembershipEE[7] = Membership(2,3,4,WLEC);

        //**************求输出************
                for(i=1;i<8;i++)
                {
                        if(MembershipE[i]>0)
                                {
                                        i=i;
                                }
                }
                for(j=1;j<8;j++)
                {
                        if(MembershipEE[i]>0)
                                {
                                        j=j;
                                }
                }
                ControlOut = WaterLevel_FuzzyControl_table[i][j]*K*16+127;        //计算结果并且转化论域
                }
                return ControlOut;
}

网友A:
要么死循环,要么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死循环,要么崩了

谢谢解答,我模拟跑了一遍,发现每次经过fuzzy模块出来后,再display后有又从第一个switch语句开始。死循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用定时中断刷新display后可以显示了。

网友B:
fuzzy.c :
行64:float MembershipE[7],MembershipEE[7];//        //定义隶属度值缓冲区

行128~144:
        //**************计算WLE的隶属度************
                MembershipE[1] = Membership(-4,-3,-2,WLE);
                MembershipE[2] = Membership(-3,-2,-1,WLE);
                MembershipE[3] = Membership(-2,-1,-0,WLE);
                MembershipE[4] = Membership(-1,-0,1,WLE);
                MembershipE[5] = Membership(0,1,2,WLE);
                MembershipE[6] = Membership(1,2,3,WLE);
                MembershipE[7] = Membership(2,3,4,WLE);

        //**************计算WLEC的隶属度************
                MembershipEE[1] = Membership(-4,-3,-2,WLEC);
                MembershipEE[2] = Membership(-3,-2,-1,WLEC);
                MembershipEE[3] = Membership(-2,-1,-0,WLEC);
                MembershipEE[4] = Membership(-1,-0,1,WLEC);
                MembershipEE[5] = Membership(0,1,2,WLEC);
                MembershipEE[6] = Membership(1,2,3,WLEC);
                MembershipEE[7] = Membership(2,3,4,WLEC);

[]内只能是0~6,MembershipEE[7] 指向了不知明地址
当中可能包含了display内的i
而当你把display放进定时中断内
display内的i的地址改变了
于是显示就正常了
但依然存某地址不断被MembershipEE[7] = Membership(2,3,4,WLEC);覆写的危险

而且display内的i应定义为静态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