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布线问题请教,布线宽度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22-03-06):
请教各位老铁,请问如图布线宽度是如何选择的,通过电流的大小跟布线宽度的关系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A:
经验值:铜厚1OZ的PCB走线,按1mm的宽度最大载流量为1A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值:铜厚1OZ的PCB走线,按1mm的宽度最大载流量为1A去设计。

好的,谢谢老铁

网友B:
使用不是很频繁1mm/2a,一直使用就1比1

网友C:
电源正,地,尽量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