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中Target not created编译不成功

楼主:
点击编译之后,没有显示报警和错误,但是就是显示编译不成功,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2022-03-07):
都说了是打不开306.c这个文件了。。。你的项目到底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呢?

网友B:
缺少306.c文件,或者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这个文件呢

网友D:
要导入文件

网友E:
你没有添加这个文件

网友F:
306.c文件不在Source Gsoup 1下面

网友G:
306.c你看看是不是在同一个项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