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MX1508电机驱动模块这些电子元件的作用

楼主(2022-03-06):
求求了,有哪位大佬知道图中电阻R1、稳压二极管D1以及这两个电容在这个模块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管它有什么作用,你知道这个模块是干啥 的,如何接线和驱动它就可以了。

网友A:
+、- 接5-9V的DC电源,in1接高、in2接低,M-A正转,反之M-A反转,全接高或全接低不转。好象还有刹车功能 ,你查一下手册。

网友A:
2个电解肯定是电源滤波的,R1是限流电阻,D1是5V稳压管,5V供1508逻辑供电,+、-供1508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解肯定是电源滤波的,R1是限流电阻,D1是5V稳压管,5V供1508逻辑供电,+、-供1508电机供电。

了解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