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计算数组里两次最大值的差值程序 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2022-03-07):
  1. uint c[2][2];// 两次 最大值和下标。

void xb( ????) //  想把二维数组的指针做形参不知道怎么写。变量i可以写进 形参里吗
{

         uint max = ADC_Buff1[0];

     for (  i4 = 1; i4 < 125; i4++)
        {

         if (max <ADC_Buff1[i4])
                                         {
             max = ADC_Buff1[i4];

         }
     }
  C[i][0]=max;
  C[i++][1]=i4;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xb(????);
if(i>=2)
{
计算数组里两次最大值的差值
}

}

}

网友A: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c[2][2]={{1,2},{3,4}};
        int (*p)[2];
        int m;
        p = c;
        m = *(*(p+0)+0);
        cout<<m<<endl;
        p = c;
        m = *(*(p+0)+1);
        cout<<m<<endl;
        p = c;
        m = *(*(p+1)+0);
        cout<<m<<endl;
        p = c;
        m = *(*(p+1)+1);
        cout<<m<<endl;
}
answer:1,2,3,4;
你看看这样你有思路吗?我喜欢用指针数组去处理二维数组,嘿嘿嘿

网友A:
是数组指针,刚才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太绕,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