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流水速度快慢,数码管显示

楼主:
按键控制流水灯速度,按下按键1速度恢复到最开始速度按键2加快,按键3减速
(用定时器) 51单片机

网友A(2022-03-10):
并回复按键切换流水方向,在之上基础修改: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0,xz=255,cs=0,ss=20,s1=0,s2=0,s3=2,s4=3;
        unsigned int wei=47474;
        ZhongDuanSheZhi();P1=1;

        while(1)
        {
                if(Js==ss)
                {
                        if(K3==0)P1=_cror_(P1,1);else P1=_crol_(P1,1);
                        Js=0;
                }
        }
}

网友A:
用Keil 写C程序,要实现按建key控制两个灯的暗亮,如按一次1亮,再按2亮,再按两个都灭。在之上基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