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4c04储存和读取数据,我知道页选,但是我的代码只能写入和读取第一页的内容

楼主(2022-03-07):
单片机是89c51rc,晶振11.0592。在我的理解中,c04的页选择是对A0引脚电平的设置,同时页地址的定位对于第0页和第1页都是从0x00开始的。但结果就是我的写入和读取仅仅只是对第0页的操作
sbit scl=P3^6;
sbit sda=P3^7;

void delay() //延时应大于4.7us
{ ;;;}

void delay1(uint n) //ms
{
uint i,y;
for(i=n;i>0;i--)
for(y=114;y>0;y--);
}

void start() //开始发送数据
{
sda=1;
delay();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高到低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发送数据
{ sda=0;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高到低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e()//主机检测从机的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if((sda==1)&&i<250) i++; //应答sda为0,非应答为1
scl=0; //释放总线
delay();
}
void ack()//读取数据后,主机发送应答信号给从机,表示已接收,从机继续发送——连续页写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noack()//读取数据后,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给从机,表示已接收,从机停止发送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cl=0; //scl上跳沿写入
delay();
sda=temp&0x80;
delay();
scl=1;
delay();
temp=temp<<1;
scl=0;
delay();
}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
if(sda)
k=k|0x01;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1,uchar date2, uchar ss)//对24c写入两字节数据
{
uchar temp;
if(ss)
temp=0xa2;
else
temp=0xa0;
start();
write_byte(temp); //设备地址
response();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e();
write_byte(date1);//由于最大寻址为256,所以512字节每次写入2字节
response();
delay1(10);
write_byte(date2);
response();
delay1(10);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uchar ss)//读取24c中某地址数据
{
uchar temp;
uchar date;
if(ss)
temp=0xa2;
else
temp=0xa0;
start();
write_byte(temp);
response();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e();
start();
write_byte(temp+1); //1表示接收地址
response();
date=read_byte();
noack();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int i;
for(i=0; i<=255; i++)//256
{
if(i<=128)
{
write_add(i,year_code[2*i],year_code[2*i+1],0);//最后一个数字为零时,对第0页进行操作
delay1(10);
}
else
{
write_add(i-128,year_code[2*i],year_code[2*i+1],1);//最后一个数字为1时,对第1页进行操作
delay1(10);
}
}

}

网友A:
void response()//主机检测从机的应答信号
{ uchar i;
sda = 1;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应答sda为0,非应答为1
scl=0; //释放总线
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