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LED可见光通信系统要如何设计?求思路
关闭

楼主(2022-03-07):
有没有大佬懂这方面的设计,求指点

网友A:
先给出:
输入是什么?
要求达成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出:
输入是什么?
要求达成什么结果?

输入字符或者图片,只要在接收端能接收到就可以

网友B: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采用LED发射管和接收管实现通讯,给你看下模拟的仿真图

可以将通讯线,改成LED发射和接收就能做实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出:
输入是什么?
要求达成什么结果?

就是要能传输字符或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