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数字温度实验 含源代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2-03-07):
这是我做的单片机数字温度课实验,
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附件里面包含数字温度的单片机的源码
和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proteus原理图

proteus原理图

源代码的一部分

源代码的一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LED引脚定义
sbit LED_LOW=P1^4;                //低温度报警
sbit LED_NORMAL=P1^5; //正常温度
sbit LED_HIGH=P1^6;   //高温报警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k1=P3^4;        //模式切换(按键温度上下限+或温度上下限-)
sbit k2=P3^2;        //设置温度下限
sbit k3=P3^3; //设置温度上限

//DS1302相关
uchar  times[9];//保存时间
uchar  date[11];//保存日期

//温度数据
uchar HT=40;        //温度上限
uchar LT=15;        //温度下限
uchar WenduData[6]; //实时温度
uchar HTem[3],LTem[3];//温度上下限

//全局变量定义
bit flag=0;//模式切换标志位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TCON=0x05; //外部中断0,1设置为边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init_1302(time_1302);
        ReadTemperature();//预读取温度并延时跳过默认初始温度显示
        Delay(50000);
        Delay(50000);
        LCD_init();//LCD初始化
        while(1)
        {
                if(k1==0){ //按下KEY1时,切换温度上下限设置方向
                        Delay(5);
                        while(k1==0);
                        flag=~flag;
                }
                Disp_Temperature();//显示温度
                Delay(500);

                get_1302(time_1302);//获取时间
                change(); //时间转换

                gotoxy(8,2);
                LCD_display(times);//显示时间
        }
}

//温度转换显示函数
void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uint a,b,c,d,e,m;
  e=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e/1000;             //计算得到十位数
  b=e/10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d=e%10;               //计算得到小数点后两位
  c=(e%100)/10;         //计算得到小数点后一位
  m=e/100;

        //温度不在范围内报警
        if( m<LT){ //温度超过温度上限
                LED_LOW=0;
                LED_HIGH=1;//黄灯亮
                LED_NORMAL=1;
        }
        else if(m>HT){ //温度低于温度下限
                LED_LOW=1;
                LED_HIGH=0;//红灯亮
                LED_NORMAL=1;
        }
        else{        //温度处于正常范围
                LED_LOW=1;
                LED_HIGH=1;
                LED_NORMAL=0;//绿灯亮
        }
        //LCD显示温度数据
        WenduData[0] = a+'0';
        WenduData[1] = b+'0';
        WenduData[2] = '.';
        WenduData[3] = c+'0';
        WenduData[4] = d+'0';
        WenduData[5] = '\0';
        LTem[0] = LT/10+'0';
        LTem[1] = LT%10+'0';
        LTem[2] = '\0';
        HTem[0] = HT/10+'0';
        HTem[1] = HT%10+'0';
        HTem[2] = '\0';

        gotoxy(1,1);
        LCD_display("LT:");
        gotoxy(4,1);
        LCD_display(LTem);
        gotoxy(1,2);
        LCD_display("HT:");
        gotoxy(4,2);
        LCD_display(HTem);
        gotoxy(8,1);
        LCD_display("T:");
        gotoxy(10,1);
        LCD_display(WenduData);
}

//外部0中断子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2==0) //按键KEY2按下
        {
                Delay(5);
                while(k2==0);
                if(flag==0)
                        LT++; //温度下限+
                else
                        LT--;//温度下限-
        }
}

//外部1中断子函数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3==0)
        {
                Delay(5);
                while(k3==0);
                if(flag==0)
                        HT++;//温度上限+
                else
                        HT--;//温度上限-
        }
}

//DS1302数值转换
void change()
{
// 时 间 的 转 换
  times[0]=time_1302[2]/10+'0';
  times[1]=time_1302[2]%10+'0';
  times[2]=':';
  times[3]=time_1302[1]/10+'0';
  times[4]=time_1302[1]%10+'0';
  times[5]=':';
  times[6]=time_1302[0]/10+'0';
  times[7]=time_1302[0]%10+'0';
        times[8]='\0';
  // 日 期 的 转 换
        date[0]='2';
        date[1]='0';
  date[2]=time_1302[6]/10+'0';
  date[3]=time_1302[6]%10+'0';
  date[4]='/';
  date[5]=time_1302[4]/10+'0';
  date[6]=time_1302[4]%10+'0';
  date[7]='/';
  date[8]=time_1302[3]/10+'0';
  date[9]=time_1302[3]%10+'0';
        date[10]='\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6-22):
keil2能用吗

网友B:
用protues8.9可以仿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