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2位一体数码管的99-1显示的代码和仿真 显示很闪?

楼主(2022-03-07):
51单片机实现2位一体数码管的99-1显示的代码和仿真,按键可以暂停和继续开始
可以重复实现99到1的倒计时
按键按一下为暂停,再按一次继续倒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 = P3^4;
sbit LS0 = P3^0;
sbit LS1= P3^1;
unsigned char led_mod[]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8 num);
void delay_ms(u16 num);
void main()
{
u8 c;
u8 m,n,a;
c=99;
while(1)
{
        display(c);
        delay_ms(300);
        c=c-1;
        if(key==0)
        {
                a=1;
                while(a)
                {
                        display(c);
                        delay_ms(300);
                        if(key==0)
                        {
                                a=0;
                        }
                }
        }
        if(c<=0)
        {
                c=99;
        }
}
}

void display(u8 num)
{
u8 m, n,j;
m = num/10;
n = num%10;
for(j=0;j<2;j++)
            {
                         switch(j)
                         {
                                 case(0):
                                         LS0=0;LS1=1;
                                         P2=led_mod[m];
                                         break;
                                 case(1):
                                         LS0=1;LS1=0;
                                         P2=led_mod[n];
                                        break;
                         }
                         delay_ms(25);
                         P2=0x00;
                 }
}

void delay_ms(u16 num)
{
        u16 x, y;
        for(x = num; x > 0; x--)
        for(y = 110; y > 0; y--);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建议你程序规范一些,u8 c最好初始化的时候直接定于0或者其他数据要不然编译器有时会给你随便搞一个数值。

网友B:
闪烁是“视觉暂留”没有控制好啊,delay_ms(300);delay_ms(25);都是问题

网友C:
何时不用DELAY了,就好了。
初学者,只会用最低级的DELAY延时,不知道教课书上有没有教过DELAY的危害是什么。谁害了初学者。
你想想看,当你DELAY 0.3秒时,在这0.3秒里,两个LED是显示的是什么?一个有字一个无字?

网友D:
延迟弄长一点看看

网友E:
楼主仔细对比一下,会有收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 = P3^4;
sbit LS0 = P3^0;
sbit LS1 = P3^1;
unsigned char led_mo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8 num);
void delay_ms(u16 num);

void main()
{
        u16 count;
        u8  c=0,a=0;
        bit n=0,m=0;
        while(1)
        {
                if(key==0)
                {
                        if(++a>=10 && n==0)
                        {
                                n=1;
                                if(c!=0)m=~m;
                                else
                                {
                                        c=99;
                                        m=1;
                                }
                        }
                }
                else
                {
                        a=0;
                        n=0;
                }
                if(m==1)
                {
                        if(++count>=1000)
                        {
                                count=0;
                                if(c>0)c--;
                                else m=0;
                        }
                }
                display(c);
                delay_ms(1);
        }
}

void display(u8 num)
{
        static bit i=0;
        P2=0x00;
        if(i==0)
        {
                LS0=0;LS1=1;
                P2=led_mod[num/10];
                i=1;
        }
        else
        {
                LS0=1;LS1=0;
                P2=led_mod[num%10];
                i=0;
        }
}

void delay_ms(u16 num)
{
        u16 x, 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网友F:
动态扫描显示,就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果,来实现整幅画面的“稳定”显示。
人眼的“视觉暂留”一般在100ms-400ms,如要8个数码管动态扫显,必需保证至少每100ms(扫描间隔Ts)要输出一帧的显示数据。假如传输一帧数据花费的时间为2ms(Tf),一帧包含8个数码管,所以每个数码管的维持时间(Th)约为0.25ms,这时数码管显示看上去很暗,就要把Th加大。而且每个数码管的Th必需相同,这样才不会显得亮度不均(硬件参数正确的情况下)。而Ts太大了,就会出现数码管闪烁的现象,也不能太小,否则会影响其它任务的时效性。这就牵涉到任务时间片的调度,
在祼奔系统中,常规的做法是把扫显任务做成一个函数,在其它任务片中按需调用。比如按键扫描,插入扫显,替代“去抖动延时”,等等。而RTOS之类的系统另说。

网友D:
应该是延时中断的问题

网友F:
void display(u8 num)这个函数有点废。。
总共就2个数码管,又是if ,又是switchr ...
  • void display(u8 num)
  • {
  • u8 m, n;
  • m = num/10;
  • n = num%10;
  • LS0=0;LS1=1;
  • P2=led_mod[m];
  • delay_ms(25);
  • LS0=1;LS1=0;
  •   P2=led_mod[n];
  •   delay_ms(25);
  •   P2=0x00;
  • }

这样不更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