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f语句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2-03-07):
问题1:if(0<i<10)还是写成if(0<i&&i<10)
问题2:if()后面只执行一个FOR循环,需要加{}吗

if(i==0)

for(i = 0; i < 6; i++)
                                {
                                UartSend(sj[ i]);
                                }

网友A:
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B:
问题1:要写成if(0<i && i<10)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最好写成这样if((0<i) && (i<10))这样的;问题2:if()后面只跟for()循环,for循环里面有很多条语句是for循环的{}去包含,if()后面可以不带{},但是养成良好的习惯,if()后面哪怕只有一条单语句,都尽量用{},以便以后维护和别人阅读你的代码。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写法,第二个问题:需要加{},if后面就算只执行一句,按照网上流传的编程规范也要加{}

网友D:
关于第一个问题,别人的回答都是对的,不再赘述。
第二个问题,没必要加{},最后会indent或者astyle格式化代码,if和for都会有对应的缩进,能看出是不同的层次,事实上Python这个语言就取消了{},用缩进表示层次关系,连缩进都看不懂还是赶紧改行吧。

网友E:
第一个用第二个写法 第二个可以 但是建议加{}更加规范 还有注意缩进

网友F:
问题一的两个没有区别
问题二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一的两个没有区别
问题二也是没有问题的

懂就说,不懂就别瞎说误导大家。

前面那么多人都说了问题一的两种写法之一是错的,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来误导新手!

网友H:
问题1:如果你的0没有意义的话建议直接写成i<10,如果需要写的话就第二种。问题二:有没有{}都是可以的,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I:
多层嵌套时,只有最内层的才可以省去{},而且这个最内层嵌套还必需是只有一条语句时才行!

网友I:
标准写法:
if(i==0)

for(i = 0; i < 6; i++)
                                {
                                UartSend(sj[ i]);
                                }

或省略写法:
if(i==0)

  for(i = 0; i < 6; i++)     UartSend(sj[ i]); //此处可省去{}

网友J:
问题1:if(0<i && i<10)
问题2:if(i==0)for(i = 0; i < 6; i++) UartSend(sj[ i]);

网友K:
一般if后面只执行一条语句可以不加{};

网友L:
问题1写成第2种方式,问题2原理可以不需要加{},但是加{}可以方便大家阅读理解

网友M:
搭车 问一下 有些人写喜欢省略 比如if(x) 这时候 是if(x==1)还是if(x==0)啊 我一般当=1理解 是么

网友N:
问题1:在程序里面区间写法都只能像后面这种,前面是数学的写法哦。问题2 :最好是加上嘛

网友N:
问题1:要写成if(0<i && i<10)哦;问题2:if()后面只跟for()循环,for循环里面有很多条语句是for循环的{}去包含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搭车 问一下 有些人写喜欢省略 比如if(x) 这时候 是if(x==1)还是if(x==0)啊 我一般当=1理解 是么

比较喜欢用if(x) 和if(!x),当x为bit类型时

网友P:
问题一:正常的表达,if(0<i<10)就行了。关于问题2可以加,也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