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uck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开关管用什么比较好?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2022-03-07):
那个开关管用什么比较好?三极管还是mos管,硬件小白

网友A:
A、B各有优缺点,如果A比B好,B就无人使用了。
当你吃透开关电源原理,搞清三极管、MOS性能后,就无此一问了。
这仅仅是在功能、技术上。
还有成本,易购……,各方面的考虑。

网友B:
都不好,直接上IC。

网友B:
都不好,直接用IC。

网友C:
还是作MOS管吧,开关速度快,损耗小。现在主流的BUCK,很难见到用三极管的了。

网友D:
实际工作的时候,要权衡很多方面的。并不像学习或者做实验。不是随便二选一就可以了。可能说的有点抽象。现实点,去上班用什么交通工具好些? 走路、骑自行车、坐公交、打的、自驾(公司有专车接送的不算)。不同的人,不同情况会有不同选择的。一个低成本项目,就如公司距离家不到100米,不用自驾吧。。。。。。理论上,舒适上,自驾没毛病呢。

网友E(2022-12-30):
MOS管会好一点

网友F:
MOS自身功耗小,但频率不高 驱动不方便 但是是主流趋势

网友G:
MOS管吧,mos管好一点

网友H:
MOSFET频率不高?不带这么胡说的。

网友I:
相对MOS管好。

网友J:
MOS管,早期先三极管,然后mos管,mos管导通功耗小、输入阻抗高,输入电压范围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还是作MOS管吧,开关速度快,损耗小。现在主流的BUCK,很难见到用三极管的了。

输出级用三极管也不少的,AP1509、XL1509、LM2576、LM259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