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有什么型号外围元件最少的?

楼主(2022-03-07):
想用窄的双列直插51单片机,20个引脚左右的,有没有什么型号不用外部晶振和上拉电阻的?

网友A:
为什么要DIP?个人感觉TSSOP贴片的也可以呀,不管是DIY还项目产品,现在都是小封装为主流
如果只是因为不好焊,那更应该用贴片的来提升一下了
STC8G1K08,贴片小封装,8051单片机中,性价比最高的单片机了,3块一片
非得要DIP的,那就stc12c2052ad吧,这玩意比后面出新型号的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DIP?个人感觉TSSOP贴片的也可以呀,不管是DIY还项目产品,现在都是小封装为主流
如果只是因为不好焊 ...

贴片的还要专用电路板,还是就用洞洞板比较好,stc12c2052ad这玩意可以不用外接晶振和上拉电阻么?编程跟stc89c52一样么?

网友B:
stc12c2052ad内部集成复位电路,内部R/C 振荡器,要求不高时可选用内部时钟,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的还要专用电路板,还是就用洞洞板比较好,stc12c2052ad这玩意可以不用外接晶振和上拉电阻么?编程跟 ...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洞洞板,自己画板不比那玩意好,再说了,画板也是要掌握的一门技能之一呀
我之前还买了打印机回来自己泡板,现在,打印机丢一边了,画板的好处是洞洞板不能比的
唯一就是要个几天时间而已,搞个什么玩意,也不差那几天
stc12c2052ad没有上拉电阻
可以不用晶振和复位电路
89C52有的它都有,比89C52多了ADC的功能

网友C:
STC15W408AS-DIP20

无需外部晶振(内部4Mhz~35Mhz可调),无需复位电路,IO口可以4种模式切换,有ADC, 有SPI,有串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C15W408AS-DIP20

无需外部晶振(内部4Mhz~35Mhz可调),无需复位电路,IO口可以4种模式切换,有ADC,  ...

我以为STC15W不会出DIP封装的了呢,没想到还有DIP封装的
STC15W408AS-DIP20性价比是比stc12c2052ad高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越低端的玩意价格反而更高,马云家竟然要九块五一片
STC15W408AS-DIP20竟然是三块多一片............

网友D:
STC15F2k60S2有DIP封装的,内部集成晶振和复位电路,只需要接VCC就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STC15W不会出DIP封装的了呢,没想到还有DIP封装的
STC15W408AS-DIP20性价比是比stc12c2052ad高
也 ...

stc的定价,一直是个迷,dip的封装一直是在出的,最新的是stc8g1k08-dip16,也就两块出头。stc8h1k08-dip20,还是排队中,应该也快出来了,楼主能等的话可以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贴片的还要专用电路板,还是就用洞洞板比较好,stc12c2052ad这玩意可以不用外接晶振和上拉电阻么?编程跟 ...

某创,5元,每个月2次,有实付定单后还能0元每个月2次。
楼上的说的对,layout也是必需学会的技能。。。。

网友F:
at89c5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某创,5元,每个月2次,有实付定单后还能0元每个月2次。
楼上的说的对,layout也是必需学会的技能。。。 ...

某创已经是10×10cm内免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某创已经是10×10cm内免费了。。。

反正近1年来,每个月2款都是0元。。因为有实付定单,所以薅得理所当然。

网友H:
51的不清楚,但你做简单的功能,合泰单片机还是可以的,不用加什么外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H:
51的不清楚,但你做简单的功能,合泰单片机还是可以的,不用加什么外设

兄弟,人家只是想用洞洞焊的,又不是搞项目,合泰的烧录器至少是350块以上吧?跟一两块的STC下载电路能比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反正近1年来,每个月2款都是0元。。因为有实付定单,所以薅得理所当然。

是的,经常薅。。。周期个人感觉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的定价,一直是个迷,dip的封装一直是在出的,最新的是stc8g1k08-dip16,也就两块出头。stc8h1k08-dip ...

stc8g和8h有啥区别,比起15W和15F好在哪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某创,5元,每个月2次,有实付定单后还能0元每个月2次。
楼上的说的对,layout也是必需学会的技能。。。 ...

你这有实付订单后才能0元每月两次的应该是某配吧,某创不用实付订单都能每月两次免费。

网友J:
AT89C52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