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升压模块输入电压变化对输出有影响吗?

楼主(2022-03-07):
买的升压模块说明如下
1.输入电压不应超过zui大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2 v - 24 v  输出电压:5V-28 v  效率:> 93%
2.峰值电流输出电流不超过2A

模块上有个方形蓝色电位器,上有旋钮调整输出电压
我想用两节5号电池串联给5V单片机供电,5v电池一节电压为0.9-1.7v,两节就是1.8-3.4v
我想问的是设置好输出电压5v,输入电压变化2v-3.4v,都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么?

网友A:
带稳压功能(大部分模块带稳压功能)的模块,输入电压只要满足最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一般能够稳定在设定值,输入电压变化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网友B:
1,能量守恒加转换效率,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只有在输入电压在范围内,而且电流也能充足的情况下,输入电压对输出电压是没有影响的
按照模块的参数计算,比如输出12V1A的功率,就是12W,那么输入的功率就是12/0.93=12.93W
如果输入是3V,那么,电流至少是4.3A以上
而你用的是两节5号电池,碳性电池一般也就一两百mA,碱性电池短路的话,那有个5A以上,就不知道1.5V放电能人多少电流了
输出5V的话,自己计算
一句话,输出功率跟电池的功率有很大关系

网友C:
一般dc-dc升压模块都具备恒压功能,就是你输出电压调到5V时,只要达到输入条件,输出电压就是稳定的

网友D:
影响很小,它会自动调节占空比,保证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