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二线四线步进电机不能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07):
51控制步进电机正转时完全正常,转到反转程序时依然正转,不能反转,什么原因呢?

tabz:db 0fah,0f6h,0f5h,0f9h

tabf:db 0f9h,0f5h,0f6h,0fah

TBAZ是正转查表数据,TABF是反转数据

网友A:
程序贴全了再说。

网友B:
keil软件调试仿真下,看看IO输出是否正常跳转反转数组中。

网友C:
简单的做法是在发送反转数据时用手按反转方向拧一下就能反转了,如果变成不能正转,再上手拧。因为你用的是八拍的控制方式,但间隔抽取使用其中的四步出的问题。你要么就用四拍的数据,要么用完整的八拍数据,否则因为转子停的位置造成只能一个方向转。正转:
(1)四拍:A 1000,A- 0010,B 0100,B- 0001.
(2)八拍:A 1000,AA- 1010,A- 0010,A-B 0110,B 0100,BB- 0101,B- 0001,B-A 1001.
反转:逆序

楼主:
需要的是自动转向。看啦一下,进入到反转数据时,累加器A中数据正确,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的是自动转向。看啦一下,进入到反转数据时,累加器A中数据正确,百思不得其解

我刚补充了一下数据,好像回复就没了。我觉得你数据有问题,应该用八拍数据,或四拍数据,你是从八拍数据中抽取了四个数据造成的不能反转,要改数据。

网友D:
你的程序能运行读取到反转数据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