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想把PA0改到PC10,PB1改到PC3 直接改可以吗?

楼主(2022-03-07):
硬件为gp2y1014au0f这个pm2.5检测模块和STM32F103RCT6连接,硬件连接图如图所示;
现在因为PA0,PB1两个IO口被占用,想把PA0改到PC10,PB1改到PC3,请问直接改是不是有影响,或者把PA0改到PA2也行,只能重定义吗?希望大佬给出解决方案和代码。

gp2y1014au0f.c代码如下:
#include "gp2y1014au0f.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 作为脉冲输出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2Y_High;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float GetGP2Y(void)
{
    u32 AD_PM;
          double pm;
    GP2Y_Low;
    delay_us(280);
    AD_PM = Get_Adc(ADC_Channel_0);        //PA0
    delay_us(40);
    GP2Y_High;
    delay_us(9680);
    pm = 0.17*AD_PM-0.1; //转换公式
    //printf("%f\n",pm);
        return pm;
}

u16 Get_GP2Y_Average(u8 times)
{
        u32 pm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pm_val+=GetGP2Y();
                delay_ms(5);
        }
        return pm_val/times;
}

gp2y1014au0f.h代码如下:
#ifndef __GP2Y1014AU0F_H
#define __GP2Y1014AU0F_H
#include "sys.h"

#define GP2Y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GP2Y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float GetGP2Y(void);
void Adc_Init(void);
u16  Get_Adc(u8 ch);
u16 Get_GP2Y_Average(u8 times);

#endif

网友A:
写程序时,尽量不要将端口符号直接写入程序中,如:PA0 = 0
而要先定义一个符号来替代端口号:如,定义:XLED3 = PA0。
如此,在程序中将 PA0 = 0 改写成 XLED3 = 0,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你将LED3改接到 PC5之后,程序只要改动一个地方,
那就是 XLED3 = PA0,改成 XLED3 = PC5,程序中所有地方都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时,尽量不要将端口符号直接写入程序中,如:PA0 = 0
而要先定义一个符号来替代端口号:如,定义:X ...

这个我知道大佬,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PA1有特殊的复用功能,直接改端口貌似不行,我想问下是不是可以直接改成别的端口。